[家电] 修两个电磁炉,没想到是“J8”的问题。

楼主(2019-10-31):
终于来“生意”了,还一来来了两台,右边这一台是美的,问题简单~不检锅,左边的一台叫什么小鸭,是个山货,算是比较好的山货,按开机键没反应。

先修美的,不检锅、间歇加热之类的修过好多台了,首先肯定是怀疑501功率电位器,不是它。然后就是顺着同步电路查电阻了,发现靠近散热片的几个240K色环电阻两边的引脚被人刮过,应该是为了测阻值,难道邻居已经自己查过同步电路了?不管它!在维修中不要相信甚至怀疑别人的判断和结论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继续查!果然找到一个无穷大的240K,这个电阻引脚没被刮过,可能是他疏忽了吧,看吧,不相信别人果然是对的。换上,解决问题,烧水试机,发现功率显示那一排灯有个不亮,换掉再试机,功率在1900多W,给它调到2050W左右,咱维修就是和维修店不同,别人调低咱们调高,反其道而行!

然后就是修那个山货小鸭了,通电数码管显示一切正常,就是按开机键没反应,这八成就是按键坏了。一拆开,全是蟑螂屎,当时就已经不想修了,后来想想上次花一块多在淘宝上买了50个6*6*5的按键,不用掉它在那放着也是浪费,修吧,拆出按键板,开干!

搞完清洁卫生,再把12个按键统统换掉,试机,好了,然后各个按键都试一遍,发现功率减小那个按键没反应,以为自己又买到劣质配件了,断电用表量了一下,按键没问题呀。又通电,量电压,发现这个键没有电压过来,路线路往前查,有个引脚在数码管下面,不知道是什么,只好拆开数码管,原来是个“J8”!,锈断了,怪不得没有电过来,找根以前剪下的电阻引脚连上,顺便把J7也换了,装回去试机,搞定!

咱维修就是和修理店不一样,发现外壳有一条不影响使用的裂缝,咱也给它补上,

好!完事!以我的风格,完事后总要调高功率,,实测这个小鸭最高功率只有1700W不到,我又拧了一点,加大了100W,不敢再往上了,山货嘛,不能和美的一样超2000的。
总结:这笔生意共耗时一个晚上,盈利-0.45元,如果算上耗材、洗洁精、试机电费什么的,估计利润得达到-2元。

网友A:
男人这么多烦恼,也都是J8的问题

网友B:
恭喜楼主修复两个“J8”问题

网友C:
j5 j6 都是锈为何不顺手换个。

网友:
自古评论出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男人这么多烦恼,也都是J8的问题

透彻!说的太透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修复两个“J8”问题

就一个,美的的J8好着呢!

网友:
透彻!说的太透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j5 j6 都是锈为何不顺手换个。

男人嘛,总是对J8有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就换它了,

其实这块按键板上所有元件、跳线的引脚都锈了,要换得全部换掉,太累了,不想搞了,以后出问题了再修吧。这个J7和J8因为在数码管下面,以后再断不好维修,所以先把它俩换了。

网友:
修好鸡巴,倒贴黄瓜2两。

网友D:
楼主的维修技术很不错,连J8问题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维修技术很不错,连J8问题都能解决!

我就是半夜收音机里边的陈主任

网友E:
功率调高会不会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调高会不会更容易坏?

会!坏了不是又有“生意”了嘛,我柜子里拆电磁炉尸体攒下的IGBT、整流桥、电容,电源块等等不是就有“销路”了嘛,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机器一会加热一会不加热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机器一会加热一会不加热是怎么回事

就是间歇加热呗,和我这个不检锅毛病一样的,有功率电位器先查它,然后有康铜丝的仔细看下有没有虚焊,然后还是查同步电路上的电阻,大个的查完就翻到背面查贴片的,以上查完基本能排除故障。

网友:
好的,我今晚回家拆开看看,不懂再请教

网友:
小强屎尿腐蚀性太强,J8严重锈了

网友:
恭喜修复,小强太恶心了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