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估计是全网首拆 爱国者u330 U盘

楼主(2019-10-31):
忍不住要吐槽一下  太难拆了  动用了磨光机
质量这么差还搞得这么牢  一定要曝光垃圾产品!

主控左上那颗黑色的坏了 应该是电阻吧  写着L1

这主控不是慧荣吧?
颗粒也不好吧?
记住这个品牌  爱国者

网友:
用胶粘死了,硬拆肯定不行,必须用水煮大法才能搞定

网友:
暴力拆解呀

网友:
主控左上那颗黑色的坏了 应该是电阻吧  写着L1
是贴片电感,发烫可能是主控烧了。

这主控不是慧荣吧?
硅格SG5081主控,一般都是搭配黑片闪存颗粒

网友:
L1是电感

网友:
里子做不好,面子总要做好

网友:
好像跟台电黑片王有一拼,台电播放器和平板估计也是黑片存储颗粒,我的都半年多变转。

楼主:
我觉得我这次没暴力  为了里面的资料 我很小心了

楼主:
已经确认是电感了  等合适的电感  上午用镊子不知道哪里碰了一下 有盘符可以进去了 只有几秒

网友(2020-04-11):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是电感了  等合适的电感  上午用镊子不知道哪里碰了一下 有盘符可以进去了 只有几秒 ...

兄弟,你的这个U盘是什么故障? 搞好了没有。
我有同款,一接电脑就要我格式化,但是格式化却不能成功

网友:
sg5081
硅格新出的usb3.0主控

网友:
硅格sg5081,我还有个台电晶典2,是硅格sg7081的

网友(2020-07-02):
怎样还原啊?!求赐教

网友(2020-08-24):
这个盘现在换方案了,用的慧荣3281

网友:
往往不想你看到内部是什么,所以才封闭的如此,当然如此封闭也有一个好处,防尘

网友:
爱国者本身在优盘领域就是不好的代表了

网友(2021-01-17):
现在又换方案了 应该是安国的 上面这么多量产工具 都没识别出来 安国稍微有点反应 识别成undefined device

网友(2021-02-28):
挂了,不能量产

网友(2021-08-14):
这个的意思是闪存坏了吗?我的u盘也这样

网友(2022-06-17):
闪存ID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