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c99/BC5100更换插件散热电阻内置散热风扇

楼主(2019-10-31):
能研BC5100标ic99的充电器放电电流变小,与卖家联系说这一批误用了低温焊锡导致放电电阻高温容易脱落。让寄回或自己加焊,建议我更换插件电阻,于是马家用了小红包买了50个2w  1.5欧电阻(卖家建议1.5欧),昨天用了大半天时间加了散热风扇,本来以为里面能放下的,(没考虑导轨弹簧)现在只能挖孔了。挖的比较随意不美观了,风扇只突出外壳不到2mm,电源并在12V输入上加了个微型开关控制。ic99标的放电电阻暂时没换成插件!

网友A:
密恐风扇!没用单个大的??噪声大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恐风扇!没用单个大的??噪声大不大啊

风扇大了影响外观了,用一编码开关控制,放电打开声音比内置稍响点!

楼主:
效果还不错至少不会闷烧了,它原来这个风道设计也有问题,现在放电摸着整个外壳都很热可能把热量吹散了吧!

网友B:
这风扇可不便宜吧.

网友C:
这类小众的充电器还是Bug比较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风扇可不便宜吧.

单位淘汰的,年前当废品处理几箱有数千个我只留了几十个,前几天找了一圈只找到不到十个了不知丢哪去了!手里还有些40mmX40mmX10mm这个有点大!30mmX30mm,25mmX25mm印象也留了些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小众的充电器还是Bug比较多啊

确实,但同价位也没得选了,我主要看中一次能4节电池放电!

网友D:
这种充电器买回来只用几次就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充电器买回来只用几次就吃灰。。。。。。

确实,手里充电器也有数十个,我有200来节18650测试两遍容量后充电器也放柜子里吃灰了!

网友:
6mm的风扇确实够小的了。。。。

网友E:
换成60摄氏度温控开关更好些,发热的时候风扇自动开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位淘汰的,年前当废品处理几箱有数千个我只留了几十个,前几天找了一圈只找到不到十个了不知丢哪去了! ...

某宝便宜的买12,贵点的买3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便宜的买12,贵点的买30-50

这么贵?还真没关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60摄氏度温控开关更好些,发热的时候风扇自动开启。

反正放电就一直开着,充电不需要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贵?还真没关注过!

2厘米比较小,一直想买,但是贵得很.

网友:
看你们都推荐这款充电器,我也去买了个,结果真是个垃圾,现在吃灰了

网友F:
换成铝壳电阻再在底壳贴一块铝板导热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铝壳电阻再在底壳贴一块铝板导热不更好?

铝壳的有这么小的吗?没关注过!

网友(2021-04-09):
能研5100在哪里能买到,全网都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