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简单拆个貌似会议摄像头,咨询下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9-10-31):
一大早朋友送个模拟摄像头给我。看着到云台,又能变焦,电源还非常新12v的,接口像是三星笔记本的接口,,有视频输出口,连接上电视,通上电,摄像头先转一下再上下点下头。

才发现这是个好东西,,接在42的电视上出来 的效果非常好,不次于现在的网络机
然后用遥控器遥控他变焦,转向,抬头,结果他一动不动,遥控器坏了?对着摄像头按的时候也能看见遥控器红外亮,说明 没坏。
没玩过这种机子,以为需要外接 接收头。于是拆开看下。
把上边18X外壳拆看,才发现就是个普通的球机里的镜头

镜头型号 镜头上也有两个接按键,是调变焦的

后边的接口带视频,,两个S端口,估计IN那个是RS232电视调云台的吧,另一个是接电视的

拆开底座,带这块白色的铁也不知道干吗用的

发现前边有块板,像是接收头的板

有两个接收头,看起来是接收遥控器信号 的

再里边不再拆了,想请教下,是不是这遥控器要连接电脑设置配对才可以,为什么遥控器正常,但无法遥控呢,开机时摄像头也会很开心的转一下对我点下头。
再送两个用这摄像头拍的微距照片,很清楚,但因为是手机拍屏幕,效果差点劲
这是魔百盒101s

这是摄像头的遥控器

网友A:
太牛逼了!变焦比华为p30普绕牛逼

网友:
把遥控器外观拍一下,这个不知道sony的会议摄像头遥控器要对码才行的,因为你可能有多个摄像头共用一个遥控器。摄像头后面有一个开关,例如有1.2.3位置,你拨到3相应的遥控器也要调到3。最简单的方法,按你的产品型号搜索它的说明书就行了。实在不行还可以考虑用485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牛逼了!变焦比华为p30普绕牛逼

零几年有些索尼摄像机,20多倍光学变焦,但是感光片4到6分之1芝麻大小。手机上的好像华硕有一款潜望式镜头有光学变焦。其它的是焦距不同多摄像头模组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几年有些索尼摄像机,20多倍光学变焦,但是感光片4到6分之1芝麻大小。手机上的好像华硕有一款潜望式镜 ...

这个摄像机模组下边型号那张纸上写有 上海索广映像有限公司,应该也是索尼的,,

网友:
开电视电话会用的视频摄像头,一般来说是吊在天花板上往下看或者挂墙壁上,配合会议控制器,谁按下话筒它就对着谁。清晰度比一般的模拟监控要高很多,动态范围也很广,当然,采购价格也不是一般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