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千兆移动光猫

楼主(2019-10-31):
外观 带路由功能

反面

接口 ,一个千兆lan,三个百兆

拆开

反面

用的贴片led

俩天线同轴,只2.4g 没有5g

晶振

底壳尾纤座

正面,做工还不错。

电源部分

同步降压

另一路

WiFi模块

语音和逻辑部分

电话防雷

电话语音通讯模块

rom

主控供电降压

主控

光收发器

网变

pcb天线

透视效果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天线挺好看。

网友:
和我家的差不多,就是CPU不带散热片,夏天自动降速,网络老是断流,没办法,加了个风扇好了

网友A:
你说的咯个降压电感,应该是升压电感,不然电压不足以推动电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咯个降压电感,应该是升压电感,不然电压不足以推动电话机

您好说的很对,谢谢指正~

网友:
小扁王八盖子,没镀金不好

网友:
弄个散热片加上吧,主控没散热看着难受

网友B:
如果不是移动停了偶的免费宽带,不然偶就求赠送

网友C:
总觉得内置天线效果差些

网友:
透视灯碗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移动停了偶的免费宽带,不然偶就求赠送

嘿嘿 这个就是移动给装的200兆免费宽带,现在家里两条线还有个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内置天线效果差些

嗯 那肯定的~

楼主:
嘿嘿 那个“灯碗”是个手机引闪补光灯,内置锂电无极调光带被动式引闪功能,暗光拍摄用的,这回拿来当背景灯用~

网友D:
一个千兆三个百兆,移动挺会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千兆三个百兆,移动挺会省钱

现在光猫貌似都是一个千兆口,最要命的配个2.4g的wifi:sweat:

网友E:
天线是楼主自己重新焊接了吧,
不然才不会那么端端正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移动停了偶的免费宽带,不然偶就求赠送

连移动都知道元首不差这点儿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嘿嘿 这个就是移动给装的200兆免费宽带,现在家里两条线还有个联通~

不是原则上不“免费”了么以后,

还是说,
楼主的话费水平到档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是楼主自己重新焊接了吧,
不然才不会那么端端正正的!

这个真不是。。。。我感觉这个焊接小哥还是挺负责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原则上不“免费”了么以后,

还是说,

我的移动号用了11年了,话费一个月30几块吧,上门的小伙没提话费的事儿,只要有移动号就能装无任何其它要求,就一条手机号正常宽带就正常,手机退网宽带就停,意思就是保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