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带无线充的充电宝

楼主(2019-10-31):
    别人给了同事一个充电宝被我拿来拆掉了,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本来直接抢过来,打开看了后我又默默的还给他了。

这面是无线充的标志

自带了一个TYPE C转接头

楼主:
接着上拆解图

先从这个地方撬开

这是上盖

这上LED 指示灯的窗口。

没有螺丝,四边都是卡扣

电池及主板

楼主:
本来想抢过来用的,但拆开后我就没有欲望,还给他了

网友:
挖噻!无线充电器

网友:
竟然还补焊了颗电容,设计漏了?
等牙膏ing

网友:
没有品牌没有型号?三无产品

网友:
无线充电宝应该会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还带无线充~

网友:
可以改成无线充电器吧

网友:
确实有些简陋啊

楼主:
怕不安全,另没有标示容量,我怕上不了飞机

网友:
无线充倒是方便,就是效率低了

网友:
几年前在深圳见过路边三轮车卖无线充电宝的,拆开一个摆在那里,能看到线圈,电路板做工看着很好,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没下手,主要是5000mah容量小了点。

网友:
正规品牌的不错,就是贵了点。

网友:
山寨货。。。真的太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