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脑的电池不行了!换论坛里买的拆机18650电池组。

楼主(2019-10-31):
电脑的电池不行了!换论坛里买的拆机18650电池组。
电脑很老了!不过总比没的用强,的换电池续命!
以前换过国产的电池组!

网友A:
换电池时好像要保证电池和电路板之间不能断电,是吗?

网友:
换的过程中好像芯片不能断电,要么会锁死不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时好像要保证电池和电路板之间不能断电,是吗?

任意一路断电都会造成锁死,但是可以通过刷写存储器复活。

网友C:
换电池是不是要不断电换啊?我上次自己换了一次华硕的,谁知道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时好像要保证电池和电路板之间不能断电,是吗?

我这不是原装的电池!所以板子没有锁死的功能!自己随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是不是要不断电换啊?我上次自己换了一次华硕的,谁知道锁了!

我有一台华硕的,待机零分钟,结果拆来看,电池全部满电4.2

还有一台Thinkpad E50  11年的机型,插电用的比较多吧,现在还余85%的容量,同华硕也插电用得多14年的用两年电池就没用了!

网友:
当年换富士通笔记本电池,我是每串都先并了一节电池然后再换最后也失败!

网友:
还是好怀念我的老宏碁,电池坏了,随便拆,随便换,不锁死

网友D:
觉得你用这三星INR是否浪费点。用容量型合适

网友:
手上好多块锁死的电池了   华硕的  宏碁的  戴尔的    充多久都复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你用这三星INR是否浪费点。用容量型合适

论坛里买的! 3300的容量  8.5一节!价格不错。就选了。关键是免费点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任意一路断电都会造成锁死,但是可以通过刷写存储器复活。

请教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换之前备份存储器,然后换完之后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换之前备份存储器,然后换完之后刷回去?

自己多想想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了

网友F:
楼主请提供一下电池购买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买的! 3300的容量  8.5一节!价格不错。就选了。关键是免费点焊。

3300的动力电池才8.5这么便宜?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给主板换时钟电池 想着这不得用到电脑报废也用不完电。点开原来是笔记本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提供一下电池购买连接,谢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5772&extra=  交易区的帖子!

网友:
换这电池可是技术活吧,不能断电啊

网友:
保护板这么小,应该不是原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