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件orbi 40路由器拆机 不知道是什么散热硅胶 没有见过

楼主(2019-10-31):
网件 orbi 40 路由器拆机  不知道是什么散热硅胶  没有见过

像石棉瓦一样的东西,里面有一根根的丝。

网友A:
被压扁的导热硅垫??还是变质的导热硅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压扁的导热硅垫??还是变质的导热硅垫?

都不是,不是常见的导热硅胶垫,感觉是一种可以搅拌的涂抹上去的,不过好像没有漏液出来。

网友:
硅酸凝胶是一种高活性吸附材料.

网友:
我觉得是一块布在硅脂里蘸了下贴上去的,节省工时

网友:
这就是比较厚的硅胶布吧,跟to220常用那种导热绝缘片一样的,撕开里面有纤维

网友:
我也没见过,散热效果如何?

网友:
好像是相变化导热硅胶片,但中间有玻璃纤维布的少见。

网友:
应该是硅脂垫

网友:
这就是石棉网加硅脂,早期高端显卡上显存散热都是用的着玩意。

网友:
笔记本上面多了去了.

网友(2024-11-01):
没有其他图,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