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东芝Bics3量产,卡Verify CID/ISP。ID:98 3C 98 B3 76 72

楼主(2019-10-31):
一颗4CE Bics3 128G BGA272的颗粒,不知道是原厂封装,还是第三方厂家封装。

画红圈外有丝印:TH58TFT0T23BADE,通过转接贴贴到3281上。

正片工具没有对应的参数,拿闪迪的参数改了一下。

直接改掉前两位,45改98。

FFW查了下,闪迪同晶元颗粒用的是SM3281AB_ISP_TLC_SD_3D_Bics3_256Gb.BIN这个IPS

然后指定这个ISP量产。

前面都顺利,Download ISP也没问题,但到Verify CID/ISP就卡住了。过几分钟就不就识别了,只有短接才能再次识别。

后来拿黑片工具里的参数移过来,量产同样也卡Verify CID/ISP。

用黑片工具倒是能量产,昨晚挂一晚上,量产出来120多G,读145,写63,没有4K,太渣了。

请教有没有大佬用正片工具量产出这个颗粒的,求分享经验!

网友A:
难道是这个BIN是256G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这个BIN是256G专用的?

128,256,512的bin都试过了,都不行。我感觉这三个bin文件分别别是1die,2die,4die的颗粒用的。

网友:
上58xt,速度还不错

网友B:
0T23正片我试过了,在建兴的盘上拆下来的,用3280、3281都不行

3281的黑片可以开出来,但是时间太长,速度太渣。另外论坛有人用3268M开了,还提供了固件包,我试了一下,原参数直接就报错,因为板子没有各种SB8、SB10等跳线,所以没法尝试(不过淘宝就一家卖3268M的272的板子,应该都一样才对的呀)

0T23有多个型号,可能ID不同,我的BADE是:98,3C,98,B3,76,F2,08,0E,BGA272的

目前暂时搁置,2258XT有开卡工具,但是因为不缺2.5寸的SSD,所以暂时没管了

楼主:
嗯。开不出来就换主控。不知道上3280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0T23正片我试过了,在建兴的盘上拆下来的,用3280、3281都不行

3281的黑片可以开出来,但是时间太长,速度 ...

上3268倒不如在3281上用黑片开了,反正都没4K,读都上不了200。本来准备换3280试试,看来也不用试了。可能ISP还是有问题。
抽空上58xt试试。

网友:
以前有个老铁给我寄了个0t23+3268m,让我试着开,我扒了几个工具拼出个能开的工具,就把工具发给对方了,里面还附带一份urwtest,对方说没有传到网上,但是过几天upantool居然上传了我那个压缩包,此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网友:
这3281的板子贴TSOP正片工具开不过,你272的闪存加转接板一个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8,256,512的bin都试过了,都不行。我感觉这三个bin文件分别别是1die,2die,4die的颗粒用的。 ...

人家写的是Gb单die容量,不是G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写的是Gb单die容量,不是GB

哈哈,有道理 。

网友D(2020-01-09):
大佬,跟楼主一样的颗粒,前面是45,闪迪的颗粒。58xt 贴姨妈巾开卡只能开一半,开全了报错坏块过多,是软件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跟楼主一样的颗粒,前面是45,闪迪的颗粒。58xt 贴姨妈巾开卡只能开一半,开全了报错坏块过多,是 ...

能Pass说明固件没问题,是颗粒有问题(坏块过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Pass说明固件没问题,是颗粒有问题(坏块过多)

闪迪我还真弄不清,我收了大概40片05446/05466,全部清一色能卡过但是校验爆红。。。大神说是固件要调但是常规什么降频之类的操作我试过了。。。没卵用,人家告诉我要调bin不是set,我问怎弄人家不鸟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闪迪我还真弄不清,我收了大概40片05446/05466,全部清一色能卡过但是校验爆红。。。大神说是固件要调但 ...

我轻易不玩闪迪,怕踩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Pass说明固件没问题,是颗粒有问题(坏块过多)

颗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怀疑还是转接贴的问题,ce有id的是ce0 ce2, ce1没有id,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F(2020-10-10):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这个BIN是256G专用的?

这颗粒是bics2不是3只有2258xt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颗粒是bics2不是3只有2258xt支持

原来是你把老贴又挖出来了

原因找到了,3281贴除了132/152的颗粒能用正片工具量产外,贴tsop颗粒,或者用转接贴转过的颗粒,用正片工具都量产不了。只能用黑片工具量产。

另外,这就是bics3的颗粒,没毛病。
就算是bics2,也有很多主控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你把老贴又挖出来了

原因找到了,3281贴除了132/152的颗粒能用正片工具量产外,贴tsop颗 ...

大哥我这有几片132的闪迪05550,id同0t23,上3281,win10量产全都显示fomat fail,去掉fomat去diskgenius格式化就显示扇区错误,各种跳线都跳了,求解

网友:
我经常碰到卡这种的,一般折了上903: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