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爷爷级PC,用白菜价内存搭建内存硬盘操作系统,老系统飞起来。

楼主(2019-10-31):
爷爷级PC,用白菜价内存搭建内存硬盘操作系统,老系统飞起来。

系统配置:

本人的PC,为2013年4月时购买的人称洋垃圾的服务器主板组装的,用了6年了,还在服役,速度刚刚的,主流FPS游戏不在话下,主板型号是:华硕Z8PE-D18,1366针的主板,当时可是花了大价钱的,1400元,现在只值400元了,CPU是双W5580,主频3.2GHz,四核八线程,硬盘是3块爷爷级250G硬盘组成raid0,另一块垃圾无缓存的光威1.5T固态硬盘,用pike6408阵列卡的SAS口组的raid0,SAS口比普通SATA口快一些,且兼容SATA.
现在服务器DDR3级别的内存很便宜,大概7.5元/G的样子,一条16G的服务器用reg ecc 1333 DDR3的内存,价格在125元左右,这次总共买了6根16G的,再加上原来6根8G的,组成了144G巨大内存的PC机。升级96G内存共花费780元左右(Z8PE-D18刚刚不幸挂了,换了一张Z8PE-D12,300元,便宜)。
大家也知道,intel X58级别的芯片组,是2008年上市的芯片组,11年了,放在现在是非常落后的,一般双CPU的服务器主板没有SATA3,没有USB3.0,没有M.2插槽,服务器主板及周边产品优点就是便宜,主板便宜,CPU便宜,内存也便宜,只有这种爷爷级PC才有升级大内存的必要,新机如果也搞这么大的内存完全没有性价比,随便一块M.2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也比爷爷级PC机的内存要快。
这种老服务器功耗巨大,心疼电费的主儿要慎重,我家里用太阳能发电,电不要钱,随便用。没事还可以玩玩挖矿,没有免费的电,挖矿是会亏本的,我也只是玩玩,没有这么大的功率大规模挖矿。
以下简单用复制粘贴测试了一下各种场景的拷贝速度。
一、3个250G老大爷硬盘做的raid0,拷贝到内存硬盘的速度,如果是4块硬盘组成raid0,估计就可以跑满SATA2的速度了:

二、内存硬盘拷贝到内存硬盘的速度,才1G,现在随便一块M.2的固态都能跑1G,但对于爷爷级的PC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从内存硬盘拷贝到固态,基本上达到SATA2的上限了。

从固态拷贝到内存硬盘,也只有SATA2的极限速度。

内存硬盘对于老PC的意义如下:
一、突破SATA2的速度瓶颈,以内存的速度读写硬盘。
二、系统运行飞快。
三、不磨损物理硬盘,特别是固态硬盘,现在的固态硬盘的容量越来越大,但闪存颗粒的寿命是越来越短。
四、PT下载更有利于保护硬盘。
五、内存硬盘里的操作系统可以随便折腾,折腾坏了,重启后又恢复原来的状态,非常适合玩各种新的,高危的软件,等系统运行稳定了,再写入镜像文件中保存即可。
六,可以玩各种垃圾清理软件,想删什么就删什么,删完了到底有没有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可以在运行过程中看出来,如果有影响,重启系统,又是原来的样子,还可以保存成多个镜像,稳定后再删掉没用的镜像文件。
七、带病毒的软件随便玩,大不了重启嘛,也可以不安装任何杀毒软件裸奔,病毒再厉害,它也不认识镜像文件,镜像文件里的系统永远是干净的。

内存硬盘的缺点:
一、启动慢。
由于需要从固态硬盘中加载镜像,所以启动速度取决于固态硬盘的读取速度,以SATA2的速度,30G(压缩后16G)的镜像文件为例,大概需要71秒,也就是一分多钟,才能加载完成,但是一旦加载完成,速度就嗖嗖的了。
二、资料需要及时保存。
重要资料还是应该保存在物理硬盘中。如果家里有两台电脑,可以用同步软件同步内存硬盘里的重要资料到另一台PC的物理硬盘上,我用的是syncthing,开源免费的。之所以用自动同步软件,是因为可以防止因遗忘、意外断电、死机而漏存了重要文档。
内存操作系统的安装也是非常简单
一个软件,一个按键就搞定了。

以下附上软件作者的教程,不过,他是基于48G以下小内存写的,现在旧内存白菜价了,也犯不着用精简系统了。
制作内存硬盘操作系统,可以在原来已有的系统的基础上制作,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是进入系统直接制作,不用启动PE,非常方便。特别是做了raid,或者是用raid卡的情况,因为用raid卡引导安装系统,需要先安装raid卡的驱动,操作系统才能识别硬盘,否则无法安装,而进系统制作,是把整个系统做了个热备份,镜像文件中包括了所有当前系统的东西,包括raid卡驱动。
一般非精简的系统和应用程序完全安装在C盘的系统镜像大概有30G左右的容量,压缩后只有16G,游戏之类的,就不要放在C盘了,C盘只安装常用软件,常用软件并没有容量非常大的软件。
附安装说明(引用软件作者的文章):
【P驱RAMOS一键批处理多合一】简要制作说明:
1.软硬件要求:WIN7以上操作系统,32/64位均可,可以安装在物理C盘或者VHD中,物理内存比C盘已用空间大3G或更多,物理内存推荐8G或以上(越大越好),C盘已用5G以内(满足功能的前提下越小越好),推荐用精简系统。推荐用WINNTSETUP安装在VHD中。
2.模式选择:传统BIOS+MBR硬盘推荐模式2或模式5制作,UEFI+GPT硬盘+64位系统推荐模式1或模式0制作。推荐BIOS+MBR硬盘模式,兼容性稳定性较好。
3.制作流程:关闭原系统虚拟内存和休眠文件(推荐),重启之后在原系统中右击【P驱RAMOS一键批处理多合一】批处理,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批处理会自动安装primo驱动,并制作相关vdf镜像。
BIOS启动,模式2选择Y关机不保存,保存VDF到D盘或E盘,批处理会全自动制作好RAMOS,根据提示按任意键重启即可。
UEFI启动,模式1,分三步制作,按照要求重启后进行下一步,设置选择仅保存即可。
4.测速确认是在RAMOS中运行。用CrystalDiskMark或者AS SSD Benchmark进行速度测试,对C盘和物理D盘进行速度比较,确认进入了RAMOS中。RAMOS Seq最低1000MB/s。
5.桌面上的Pcbackup批处理可以用来进行热备份(批处理列出的模式才支持)。
6.RAMOS重启进入不了的时候,卸载primo驱动(推荐)并重启,重新制作即可,批处理会自动覆盖原来的vdf。
━━━━━━━━━━━━━━━━━━━━━━━━━━━━━
更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以下地址:
『一键批处理多合一 v3.2.3』制作P驱SCSI+IO RAMOS内存系统 ——【win7 8 10 通用】
http://bbs.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107&extra=page%3D1
以下为【P驱RAMOS一键批处理多合一】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驱RAMOS一键批处理多合一 V3.2.4】                               By:无忧启动论坛——芈员外
0、Primo Cache +Primo Ramdisk IO盘——SR模式,天下无敌,可动态、支持uefi
1、Primo Cache——系统全进缓存,性能无敌,支持uefi
2、COMPACT RAMOS——智能镜像,内存动态分配
3、COMPACT RAMOS单vdf——完整镜像,无动态分配
4、IO RAMOS——IO智能盘为主,理论上IO快点
5、无压缩 RAMOS——适合大内存使用
6、COMPACT RAMOS(悠远模式——延时加载)
7、WIMBOOT RAMOS(wim放内存)
8、WIMBOOT RAMOS(wim放硬盘)
9、WIMBOOT RAMOS(悠远模式——延时加载,wim放内存)
10、WIMBOOT RAMOS(悠远模式——延时加载,wim放硬盘)
#、帮助——11种模式的区别
━━━━━━━━━━━━━━━━━━━━━━━━━━━━━
上面的0-10,性能从高到低,请任选一种,输入数字按回车(例如1):#
10种模式,只有模式1、2、3、4、6可断硬盘,可根据内存情况,自行选择;
2-4g,可选8、10
4-6g,勉强选0、2、6、7、9
8g-10g,勉强选3、4、5
16g以上,基本通杀
推荐16g内存起步
强烈推荐模式0,性能无敌。
桌面backup快捷方式支持的模式:
======================================
1、COMPACT RAMOS (动态双vdf模式)
2、IO模式
3、无压缩 RAMOS(动态双vdf模式)
4、WIMBOOT RAMOS (动态双vdf模式,wim放内存
5、WIMBOOT RAMOS (动态双vdf模式,wim放硬盘
6、COMPACT RAMOS (完整单vdf模式)
注:悠远模式无法备份
=======================================

网友:
看完了,没太懂。只知道楼主niub

网友A:
虽然你说的不错,但毕竟机器老矣,升级内存还花了780大洋,个人觉得真心不值。

网友B:
内存比我硬盘还大。我的电脑还是08年左右的G31  G41呢。内存里跑系统,厉害了。断电后火种重启后,内存里的系统要重新安装吗?

网友C:
DDR2内存流行的年代,技嘉曾经出过一个叫I-RAM的东西,就是用内存当硬盘,速度超快
当然,成本也是超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比我硬盘还大。我的电脑还是08年左右的G31  G41呢。内存里跑系统,厉害了。断电后火种重启后,内存里的 ...

不用重装啊,系统保存在镜像文件里,镜像文件放在硬盘上啊。

机械硬盘的话,加载时间比较长的,需要2-5分钟的加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说的不错,但毕竟机器老矣,升级内存还花了780大洋,个人觉得真心不值。 ...

780大洋你能换个新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2内存流行的年代,技嘉曾经出过一个叫I-RAM的东西,就是用内存当硬盘,速度超快
当然,成本也是超级高 ...

那个需要电池的,电池电量耗尽了,盘里啥都没有了。

以前我专门找过这方面的软件,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个软件可以直接在内存上运行操作系统,看它的版本号,应该是存在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80大洋你能换个新机么?

780换不了1个新机器,但你的这个机器价格也不便宜。实际机器性能并不是很高,但如果以你机器的增加的钱,和老配件的价格,可以换一个很不错的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换不了几个新机器,但你的这个机器价格也不便宜。实际机器性能并不是很高。 ...

不便宜,连内存,显卡也就3000来元,用6年了,还能用6年,新机器,这个价格,连个像样点的CPU都买不到。
性能高不高,看你玩什么,玩主流FPS,也就是吃鸡之类的,洒洒水。
普通家庭用的台式电脑除了挂挂BT下载,玩玩游戏外,还能干什么?上网刷个淘宝需要上万的i9-9980XE吗?即便是垃圾i3 9100F也要700多元了,能和这个双CPU8核16线程比,w5580这CPU现在卖40元一颗。

就是功耗太大,你是出不起这个电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便宜,连内存,显卡也就3000来元,用6年了,还能用6年,新机器,这个价格,连个像样点的CPU都买不到。
...

正因我出不起这么高的电费才建议换成新的机器,节省的电费每年都是不少的大洋,该淘汰了就必须淘汰掉,在向上投资就是浪费了。3000大洋我觉得可以买一个很不错的新机器,不包括显示器。3600+B450+16G+400gs3700或s3610+1T或2T机械+个570 4G卡,打小游戏通吃了。3000应该用不了,SSD是三年包换的。

网友D:
内存盘速度真感人

网友:
不明觉厉!真心佩服技术型选手~

网友:
写的真好,搞得有冲动蹭双十一的节奏升级内存来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盘速度真感人

说的是反话吧?

这是网上找的M2.nvme固态的测试图

我知道,最牛逼的SSD有3G的大文件连续写入速度,但这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的,这机器是2009年的技术,10年前的技术了,别指望那时候的内存速度也跟现在一样。你咋不用DDR一代内存的速度来感一下人呢?老掉牙的PC。周边外设速度确实感人,在少花钱的情况下,办到接近新PC的性能,而且还可以说是无限写寿命,任何SSD都做不到。

网友:
还是内存快,速度稳定,ssd考大文件后面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反话吧?

这是网上找的M2.nvme固态的测试图

得分真吓人,就这还是4k没对齐呢。

网友:
明天开始太阳光收费,北方五块一天,南方三块,包月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