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记忆色环电阻之秘诀

楼主(2019-10-31):
色环电阻在电子产品中大量应用,有些初学者看到这些花花绿绿的色环往往会一头雾水,难以一眼就看出阻值。其实,记忆色环电阻也是有秘诀的,现在把这个秘诀分享给大家:

对于一般的四环色环电阻而言,前两环表示两位有效值,第三环表示阻值范围(也就是说前两位数字屁股后面加几个零),第四环表示允许误差,也就是电阻的精度。

首先从允许误差说起:金色表示5%,银色表示10%,没有标识则表示20%。你可以这样理解,金牌表示冠军,也就是最好的(误差最小的);银牌表示亚军,不如金牌(误差稍微大点);啥都没标就是最垃圾的(也就是误差最大的)。

接着从第三环说起:阻值范围从小到大分别是银、金、黑、棕、红、橙、黄、绿、蓝。你可以这样理解:银子导电性最好,表示电阻零点几欧(x0.01);金子导电性稍逊,表示几点几欧(x0.1)。至于后面的可以这样理解:把色环对应的电阻两脚直接插在220V上,几十欧的电阻接上去会瞬间炸黑,所以黑色表示几十欧(x1);几百欧电阻接上去会马上烧焦变成棕色,所以棕色表示几百欧(x10);几千欧电阻接上去发热很大时间长了会烧红,所以红色表示几千欧(x100);几十千欧电阻接220V发热较大,但比红色发热量小,所以用颜色更淡的橙色表示几十千欧(x1000);黄色比橙色更淡,接220V发热更小,所以黄色表示几百千欧(x10000);几兆欧的电阻插到220V也基本不发热了,绿色象征环保低碳低发热,所以就拿来表示兆欧级的电阻值(x100000);蓝色表示寒冷、低温,所以几十兆欧电阻接220V几乎没有什么热量了(x1000000)。

最后说一下电阻的前两环:对应关系是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数字0~6对应的色环参考前文“电阻接220V的发热情况”,也可以这样记忆:红橙黄绿蓝靛紫,红前加个黑棕,蓝后去掉靛紫。数字7~9分别是紫灰白,你可以这样记忆:记住7紫(谐音“妻子”),然后想想以前的win98系统窗口内主要是白、灰两种颜色,你就记住98白灰,9对应白,8对应灰。

用了以上秘诀,记忆色环电阻很容易了吧!

网友:
这个法子有意思,不错~~~

网友:
当初跟着师傅学习,师傅问我电容并联容量是增大还是减小,当时我回答的是减小,现在想起来就笑容满面,那时,就是一点一点的背基础知识啊,当时感觉很苦,感觉背这个没啥用,现在好多时候都会用到这基础知识,电阻拿来一瞧就知道是多大的, 基础必须扎实!建议准备进入这个行业的,或者爱好这些的,把基础打扎实,对以后非常有帮助。

网友:
当年都是死记硬背  记下来的

网友:
RVV十芯控制线接法就是安装电阻排列的.不要去做记号.

网友A:
除了金银作最后一环的,经常搞不清顺序的人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金银作最后一环的,经常搞不清顺序的人路过……

电阻器不能做到任意阻值都有都是成系列的间断点常见E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器不能做到任意阻值都有都是成系列的间断点常见E24

不是专业人士,E24速查表更加记不住了,都是看一下色环估计一下差不多,然后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用了。

网友:
奇特联想速效记忆法

网友:
其实,网上有一些色环电阻计算软件,可以不用费劲去识别阻值。(这种软件我用过两次)

网友:
就是最后面的那个区分不开,总觉得间隙是一样的,不知道从哪头往哪头看

网友:
没背过课文或者手机号么,这个很难记住吗。
黑0,棕1,红2。。。一共也就十几组。一天记一个,2个星期也搞定了。说白了,还是没动力,没去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