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万五转的SAS拆了做砂轮机用

楼主(2019-10-31):
(图片)

网友:
这磁铁真的好大!

网友A:
15000转,真的假的?秒读数据

网友B:
竟然用了外置驱动板哈哈

网友C:
厲害了
就是盤體不需要開缺口嗎?不好下刀啊。
只能看看,體驗一下風速

网友D:
换了驱动板,力道是不是比较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5000转,真的假的?秒读数据

服务器硬盘1.5万转很正常,缺点是不能做成3.5寸的,可能怕碟片爆烈

网友:
15K的SAS已经快变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硬盘1.5万转很正常,缺点是不能做成3.5寸的,可能怕碟片爆烈

外尺寸是3.5的,但是里面的盘片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0转,真的假的?秒读数据

日立HUS156045VLS600 450G,SAS,15000转,读取速度大概是2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厲害了
就是盤體不需要開缺口嗎?不好下刀啊。
只能看看,體驗一下風速 ...

摩刀片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硬盘1.5万转很正常,缺点是不能做成3.5寸的,可能怕碟片爆烈

服务器3.5寸也有15000转的,而且还不少,只是没有性能优势,后来就越来越少了而已。
服务器存放热数据硬盘最敏感的的性能是寻道时间,尺寸增大了,磁头从内道到外道的时间增加了,这个是不能容忍的
而存放冷数据的又对储存空间敏感,15000转的容价比又拼不过7200转的,也没有优势。
所以3.5寸的15000转的服务器硬盘是个很尴尬的产品,只有那种对储存和寻道要求都不高的服务器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驱动板,力道是不是比较大了?

不清楚了。一万五只是原来硬盘的转速,换驱动板后的转速不知道了,没条件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服务器3.5寸也有15000转的,而且还不少,只是没有性能优势,后来就越来越少了而已。
服务器存放热数据硬 ...

嗯。热数据一般都改用固态了。而存冷数据,对能耗性能要求比较高,所以肯定往大容量,低转速将本方向发展了。

网友:
看成1.5W软妹币。。。

网友:
拆了好几个这样的,都是老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了。一万五只是原来硬盘的转速,换驱动板后的转速不知道了,没条件测。 ...

楼主的无刷驱动板,我也网购过几片,接nidec扭力电机,两三个月全是启动烧芯片,楼主的无刷驱动板最好给引脚密集的芯片加散热片,再加三相整流桥续流避免击穿。我的全故障后,在供应那取样一片JY01带外置功率管无刷驱动耐用,由于是超柔和缓启动,只能用在风机水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服务器3.5寸也有15000转的,而且还不少,只是没有性能优势,后来就越来越少了而已。
服务器存放热数据硬 ...

都被SSD取代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竟然用了外置驱动板哈哈

请教一下,不换驱动板如何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不换驱动板如何驱动?

我看大家一般改是用的硬盘原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