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拆手机和笔记本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9-10-31):
请大家推荐一款可以拆解手机和笔记本电动螺丝刀,带扭力停止的,转速可以调整的。

网友A:
搜TBK电动螺丝刀,没有什么花哨的功能,机械无极扭力调节,还是不错的,但是转速无法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TBK电动螺丝刀,没有什么花哨的功能,机械无极扭力调节,还是不错的,但是转速无法调节 ...

网上看了一下,类似TBK的带扭力调节的电动螺丝刀有好几款,不知道哪一款好用,我现在手里小动X2体积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看了一下,类似TBK的带扭力调节的电动螺丝刀有好几款,不知道哪一款好用,我现在手里小动X2体积有点 ...

我买的是销量最多的,短线刻度内置锂电的那种,外壳就是一个磨砂直筒,没有任何花哨

网友:
拆手机还是手动的吧

网友B:
转速可调是指无极调速还是快慢两档调速?
快慢两档可以拆手机和买松下6225 7410
无极调速还没有可以拆手机的,至少我没发现有。

网友:
最少投入闲鱼二手松下6220大概100左右送个空电池盒改装18650供电,把扭力弹簧那个面磨到一档可以拆装手机螺丝为止

网友:
适合修手机的没有同时能调速和扭力打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可调是指无极调速还是快慢两档调速?
快慢两档可以拆手机和买松下6225 7410
无极调速还没有可以拆手 ...

请问EY7410和EZ7410的品质是否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EY7410和EZ7410的品质是否一样?

他们说,一个英国版本,电压220v。一个日本版本电压110v。其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一个英国版本,电压220v。一个日本版本电压110v。其他一样

充电器EZ电压110和EY电压220,但是7410机体两个型号不知道质量方面有啥区别,淘宝EY7410新的全套1900多,EZ的1600多,在加一个转接器也就100多吧。

网友C:
折手机笔记本这种桌面使用场景应该使用800、801等工业电批,扭力精准符合楼主的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手机笔记本这种桌面使用场景应该使用800、801等工业电批,扭力精准符合楼主的使用要求 ...

我是要随身携带的,当然也不经常拆手机和笔记本,也拆一些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销量最多的,短线刻度内置锂电的那种,外壳就是一个磨砂直筒,没有任何花哨 ...

还是选的你推荐的这款,本来是打算买7410的,感觉太大携带不方便,再说新的价格也不便宜,干活说不定还不舍的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选的你推荐的这款,本来是打算买7410的,感觉太大携带不方便,再说新的价格也不便宜,干活说不定还不 ...

明白了你的需求,你真正需要的是松下EZ6220,要用原装电池2.4V才会扭力小,扭力打滑对于拧M3以下小螺丝非常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一个英国版本,电压220v。一个日本版本电压110v。其他一样

松下7410的EZ与ZY区别在于两点:
一是充电器EY是220-240V宽电压的,EZ是110V的,实际上EZ更换压敏电阻和前级电容可以用220V,毫无影响。

二是7410除了波箱内部零件是NSK制造的外,其它都是国内制造,EZ7410是面向零售用户波箱中一级齿轮是尼龙,EY7410是面向工厂群体波箱中一级齿轮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下7410的EZ与ZY区别在于两点:
一是充电器EY是220-240V宽电压的,EZ是110V的,实际上EZ更换压敏电阻和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你的需求,你真正需要的是松下EZ6220,要用原装电池2.4V才会扭力小,扭力打滑对于拧M3以下小螺丝非 ...

淘宝EZ6220新的比EY7410还贵,这是什么情况呢?EZ6220里面又没有电路板,为啥卖这么贵呢?

网友:
好握速2000最好,便宜,。扭矩非常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EZ6220新的比EY7410还贵,这是什么情况呢?EZ6220里面又没有电路板,为啥卖这么贵呢? ...

物以稀为贵!!!!!!!!!
实际上松下电动工具在国内是没有销售的,淘宝这些平台基本上外购或代购。

松下EZ6220可以上咸鱼看看,有几个卖二手工具的还不错,库存机大约在400-500元,二手机100到600不等,不过需要自己弄个电池,老款6220电池是镉镍电池,新款是镍氢电池,都是2.4V的,如果改用18650这种3.6V电池,会增加电机转速,同步会增加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