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飞利浦无线鼠标一下子坏了,常态下灯不亮,不知何故,还能修吗?

楼主(2019-10-31):
飞利浦无线鼠标一下子坏了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拆开看看拆知道

网友B: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破膛查一下就可知道故障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拆开看看拆知道

谢谢,电池没问题,足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破膛查一下就可知道故障所在。

破膛了,没发现虚焊等明显异常。

网友C:
会不会电压转换电路问题。
微软以前蓝影系列无线鼠标的老问题,电压转换电路故障,我经手5个3种型号(3500在奶茶店换了2次,每次都是8个月左右出问题,最后都不好意思再申请保修。。。)微软蓝光,都是这种问题搞得我不敢再用微软蓝光无线。现在都是有线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电压转换电路问题。
微软以前蓝影系列无线鼠标的老问题,电压转换电路故障,我经手5个3种型号(3500 ...

这个有点难度了,俺没这水平,里面有一粒牛屎,是不是这出问题了。按左右键和滑轮灯都亮一下就熄了,正常时光电管一直微闪。

网友:
别折腾了,本身就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
起码也拍个照上来啊,检查供电部分,要用表量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20-02-06):
同样的问题,3个键长按一分钟就好了,详情可以去百度一下:SPK7211无线鼠标指针无法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