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VB安卓盒子内部短路故障,寻求达人指点。

楼主(2019-10-31):
更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645

盒子情况:

K1P安卓DVB盒子。
主机和DVB模块是分开的,通过排针连接。

故障现象:
上电不开机以为盒子要归西,拆开盒子分离DVB模块后主板可以开机了。
万用表测量发现DVB模块有3处短路现象。

修理情况:
先拆除了1位置的电容,测量电容的俩空脚发现还是短路,拆下来的电容测量无短路。
又拆了2位置的贴片电容,情况跟1一样。
3位置查型号得知是二极管,因为用一个烙铁拆除困难目前还没拆下。

疑问:
这样的板子内部短路一般是那个元件容易出现问题?
2位置的贴片的电容应该是无极性的吧?非常小好不容易焊回去的。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是无极性的。
二极管可以用烙铁给它加热,撬起一脚来测量。

网友:
电感前端短路问题应该不大。。要是后端芯片就不保了。。

网友:
位置3的肖特基短路了吗?感觉电源芯片损坏的概率较高~

网友A:
1N8186可能是一个升压IC,看你描述的是升压后的输出短路,但是也不排除二极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8186可能是一个升压IC,看你描述的是升压后的输出短路,但是也不排除二极管短路。 ...

进展情况:
图片3的位置拆后也发现正常,最后目标锁定在这IC。
无奈没有风枪,到小区门口修手机店帮忙吹下这IC。
拆下后测量第三脚接地短路,再量其他零件短路现象消失。

看着风枪拆件那么轻松,顿时有了入风枪的冲动。

已买了零件,等回来焊上看看能不能救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展情况:
图片3的位置拆后也发现正常,最后目标锁定在这IC。
无奈没有风枪,到小区门口修手机店帮忙 ...

我觉得能救活,这就一DCDC芯片,换了就好了。这个芯片和4056封装差不多,烙铁拆装很轻松。

楼主:
手里就一个黄花烙铁,头还不容易粘锡,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这IC底部还有大面积接地,我的水平一个烙铁是焊不下来。
焊回去的时候8个脚还好说,底部咋焊.
还是打算找修手机的帮我焊回去。

网友:
风枪拆多角芯片还是很高效的,买个也不贵,一个二手的850d百来块钱

网友:
对如何查到这个坏件的过程很感兴趣

网友:
这么简单的板,,查短路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进展情况。。
新买的芯片换上去症状依旧。
换上前后都没量,直接上电的。结果还是开不了机。
重新测量短路情况依旧。
回到原点了,这就尴尬了。。

网友B:
这么一小块电路板,板子上零件也不多,在电感和地线之间接一个1.2V左右的电压直接烧机就是,哪个地方发热严重就是那个元件损坏,还有就是不想烧机就一个一个的元件拆下来量,也就那么点的事。那块芯片拆不下就直接断开它的供电引脚相关的铜箔或者保险电阻测量就是了。。办法还是很多的,要判断一个元件损坏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小块电路板,板子上零件也不多,在电感和地线之间接一个1.2V左右的电压直接烧机就是,哪个地方发热严 ...

没有可调电源,用一颗1.5v电池可以吗?
屏蔽盒内小元件还是挺多的。
今天刚买了个风枪,等风枪到了拆件就方便了。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菜鸟,今天我按照网上烧机法查短路,拆了好几个元件,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烧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菜鸟,今天我按照网上烧机法查短路,拆了好几个元件,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烧机法 ...

1.5V的电池,您逗我玩呢,,烧机法必须要大功率的数显可调电源,同时显示电流和电压的那种,也不贵,一两百块的事情。风枪,那种普通的好点的数显的也只有200来块。。。不好意思,我回复错了,应该是回复楼主的,。。

网友:
DC芯片输出后级短路?量下看

网友D: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不幸的告诉你很可能是铁盒内的芯片挂了,这应该是DVB板吧铁盒是装天线的接口吧通向室外高频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不幸的告诉你很可能是铁盒内的芯片挂了,这应该是DVB板吧铁盒是装天线的接口吧通向室外高 ...

提盒内也拆开看了.
有个标有A7的三极管两脚都接地.
现在不确定是否因为其他零件造成的.
没有工具寸步难行,今天新买的风枪到货,短路的一个一个拆就好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盒内也拆开看了.
有个标有A7的三极管两脚都接地.
现在不确定是否因为其他零件造成的.

如果不用这个模块能开机
试试wifi能不能用应该没关系的肯定能用
那就拔掉这个模块扔掉剩下的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