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ATMEGA16A QFP封装改DIP封装

楼主(2019-10-31):
单片机后缀的意思是封装方式:
Au是QFP封装;
Pu是DIP封装;
Mu是BGA封装。

在一次折腾的过程中,原来搭好的电路中使用的是DIP封装,片子折腾坏了,手头只有QFP封装的,于是有了这个贴子。
这是ATMEGA16A AU

打算做成这个样子

但是,飞线到各脚上,必须考虑洞洞板上的绝缘。
换个方法,用“死尸法吧”。就是不让片子爬着,让它脚朝天仰面躺着。
往下看
选找好脚位对应关系

切一块洞洞板

翻过来

让片子躺上去,是脚朝天的。像死虫子

对好脚位飞线

局部情况

全部飞完,其中QFP封装会多两组电源和地,可以空着

上排针

翻过来

704固定

用起来

谢谢欣赏!!

网友A:
牛,飞线大法好,哈哈,话说之前掳电子元件的时候看到有这种转接板,几毛钱带了几个。

网友:
应该有转接板可以撸

网友:
支持转接板,美观,方便,练手艺另说

网友B:
这个。。。有点费眼神!

网友:
花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飞线大法好,哈哈,话说之前掳电子元件的时候看到有这种转接板,几毛钱带了几个。 ...

当时急用,又没有转接板,所以自己创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费眼神!

比飞BGA的要好多了

网友:
差评,下一次来个改bga:lol:

网友:
不得不佩服好手工,我是搞不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折腾的不错。

网友C:
我是见了这么多条腿的虫子就眼晕,总怕看不清焊道一起短路了。现在的芯片越来越反人类设计,脚间距越来越小,这个还没尝试过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见了这么多条腿的虫子就眼晕,总怕看不清焊道一起短路了。现在的芯片越来越反人类设计,脚间距越来越小 ...

现在芯片是给机器做的,反人类很正常

网友D:
以前烙铁一直用刀头,大小基本都能焊,不用来回换,方便。最近一年多次遇到手焊 0.5 甚至 0.4mm TQFP、TQFN,只好改用特尖头,或者直接打样,土法贴片了

网友:
以資鼓勵,好办法 。

网友:
发展中国家的芯片公司就干这种活

网友:
打发时间的好项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烙铁一直用刀头,大小基本都能焊,不用来回换,方便。最近一年多次遇到手焊 0.5 甚至 0.4mm TQFP、TQFN ...

我一直用K头 常年不换头 里面都 烧死了

网友:
这飞线技术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