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华为mate7手机sim卡槽(未修复)

楼主(2019-10-31):
手机卡取出后无法再装回,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从卡槽往里看,能看到接触sim卡的触脚变形了,挡住了卡托插入的通道。那触脚那么叫,无法下手给它钣金,没办法了,只能拆机。百度上查了拆机攻略,按着介绍拔掉各种接头,拧下主板螺丝,顺利拆出了主板。此过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没有拍照。

拆开后的样子。想当年,这款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当然那都是高配版,我拆的这个是最低配置的。电池是亮点,4000mAh。

坏的是上卡槽。仔细观察,卡槽外壳是焊在主板上的,旁边还有其它很小的零件,用烙铁肯定是不行的。热风枪咱没有,也没用过。外壳拆不下,那就开膛破肚吧。

上剪子,剪开卡槽的金属壳。

一个触脚变形了。你是来捣乱的变形金刚吗

继续剪,越剪越伤心,另一侧三个脚都变形了

触脚真的太小了,而且很娇嫩,我这老眼昏花的,只好打着手电用刀片轻轻拨动。最终两个脚基本修复(左上角两个),一个脚断了指头(右下角一个),一个脚从上凸型变成了下凹型(右上角一个)。

看来没戏了,也就这样吧。卡托能顺利插回就行了。要不身首异处可不好。翻开的金属壳简单复原下就行了,既然这个槽弃用了,也就没必要仔细复原了。

后面就是复原手机,没啥难度,也就没拍照了。
事后分析了下问题原因,猜测是取卡的时候,卡托没有水平拉出,卡托边框挂住了触脚,导致了触脚都是翻背倾倒的变形。卡槽触脚是半拱桥状,开口向内侧。往外拉卡托,卡托边框正好有可能挂在触脚的开口处。如果做成全拱桥状的,也许会避免这种情况。这仅是我的一种猜测。欢迎大家指正。

全贴完,感谢观看

网友:
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A:
卡槽破坏了,楼主你这手机打不了电话了

网友B:
mate7最低配置貌似才1G内存

网友C:
网上有拆装视频的,自己得有风枪

网友D:
价值低了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E:
换卡槽吧换卡槽吧。

楼主:
其实这个卡槽还能用。只是触脚已经变形,有折断的危险。无法保证再次取卡不会出问题。所以弃用了。但是我没想明白,如何飞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槽破坏了,楼主你这手机打不了电话了

双卡的,还有一个槽可以用。手机已经很旧了,作为副机,偶尔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e7最低配置貌似才1G内存

2G+16的。现在开个微信都等半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拆装视频的,自己得有风枪

我也觉得应该有视频,但是邪门儿的很,没搜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值低了就不值得修了。

确实不值得修了。所以才自己鼓捣的。别管能不能修上,对我这样的菜鸟来说,都是一次练手的好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卡槽吧换卡槽吧。

没工具,没新卡槽,也没经验,三无啊,哈哈。谢谢M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卡的,还有一个槽可以用。手机已经很旧了,作为副机,偶尔用下。

另一个sim卡槽在哪啊,坏卡槽旁边是tf卡吧

网友:
华为卡槽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sim卡槽在哪啊,坏卡槽旁边是tf卡吧

旁边那个卡槽是双用的,可以放tf卡,也可以放sim卡,但是只能二选一。以前我是把sim卡芯片拆下来,粘在tf卡上用的。这样就可以同时sim卡+tf卡用了。现在新手机都已经是双sim卡+tf卡的卡槽了,就不用自己再这样改造了。

网友:
华为手机的SIM卡槽不耐用,不能用卡托。
楼主你这种问题可以找华为售后换卡槽,费用自理。

网友:
我前几天也有个手机夏普的卡槽坏了,锁不住,里面的弹簧太硬了,把锁定机构的塑料都拉豁口了。用尖嘴钳撕开了卡槽然后取出来弹簧。等于废弃了弹出锁定机构,以后取卡就得用大头针拨动。

网友:
暴力出奇迹,屡试不爽

网友:
既然剪断了金属外壳,用烙铁就能拆下旧卡槽,先堆锡取下残余的金属壳,再用刀破坏塑料支架,最后一个触点一个触点清理旧卡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