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芯片的具体是个什么芯片,丝印的数字搜不到任何信息

楼主(2019-10-31):
如题:请教各位前辈,这个芯片的具体是个什么芯片,丝印的数字搜不到任何信息,这个是一辆进口摩托车的仪表,想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查看芯片的丝印,上面有“66038   6   03  H  7018”的字样,可是我根据这个丝印搜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特前来咨询。

图中红圈内的芯片

表背面

总图

如有懂行的前辈,请告知,在此感谢了!!!

网友:
CLA66038AW?找不到资料

网友:
虽然我很想帮你解决问题,关键你是小白一个,别人想帮你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去拉你

网友:
有点像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看封装应该功率比较大的,具体要分析一下电路才能确认功能

网友:
不是型号,是编号吧

网友A:
www.ctetech.com.tw

搜索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ctetech.com.tw

搜索去吧。

我也查到这个网站了,关键是不提供资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查到这个网站了,关键是不提供资料啊

台湾的电子类产品开发做的很到位。
佳明,怡利,还有这个CTE。
个人感觉通常是在一套功能模块化的产品系列上,通过增减替换不同的零部件,实现不同的版本,为不同品牌的主机厂适配。

你至少应该贴出正面图,部件近写,以及主机的品牌,型号,排量等。

就算你咨询厂商,也得提醒上面的信息,才能更有效的查询。估计还得附上生产地,出厂时间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的电子类产品开发做的很到位。
佳明,怡利,还有这个CTE。
个人感觉通常是在一套功能模块化的产品系 ...

我给这个厂家发邮件,没人回复我,打国内的几个电话,也没有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的电子类产品开发做的很到位。
佳明,怡利,还有这个CTE。
个人感觉通常是在一套功能模块化的产品系 ...

产品正面图就是他们官网上的那张图,一模一样的仪表

楼主(2019-12-06):
没人知道这个东西吗??

网友:
应该是高端驱动器,英飞凌有类似封装的,封装名叫dso-12
可以分析下功能找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