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定扭工业机 Panasonic EZFLA5A

楼主(2019-10-31):
如图,机器操作及定扭调节如图,顺转定扭,机器整体做工一流,夹头部门材料明显比75a7好,前部银白色为金属,机器按下开关停止后,机器尾部红灯亮,,把手为大面积防滑胶,手感较好,电池为两并三串18650电池,内阻如图,电池为短款。
         机器型号如图,定扭范围6~30牛,声音清脆好听,下一楼附上说明书,
       图片有些乱,凑活着吧。。。

楼主:
操作说明书,
  遥控信号为红外,可通过学习型遥控器学习,

网友:
价格不菲,至少也值一个小米吧?

网友:
好高级,第一次见有遥控器的电扳手,可以通过遥控器调节扭力?

网友:
也关注过这个,遥控太蛋疼了,就没买

网友:
谢谢分享,好高级,成色这么好,原来是全新的

网友:
我有一把类似的14.4的扳手,一把14.4的冲击批,没有遥控器,但是我扳手里有个控制模块,带天线,群友说是蓝牙控制的,搞不清楚,我没有遥控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操作说明书,
  遥控信号为红外,可通过学习型遥控器学习,

这多少钱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多少钱一把

一机一电一充2000块,

网友:
这个真土豪,这个是工业级的只有10.8V。力气太小,75A7短小更适合我

网友:
支持支持,感谢分享说明书。。

网友:
感觉外观有点丑

网友:
这个遥控器单买要3、4百

网友:
感觉号麻烦,,,,为什么不在机器上设置按键呢。非要弄个遥控器??

网友B(2022-04-22):
没有遥控器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遥控器不能用吗?

可以用,但扭矩之类参数就不能调节了。可以买别人学习好的遥控器,不过只能调节扭矩。

网友C:
多档位调节,不是一般人能玩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档位调节,不是一般人能玩得

一般用用也用不到调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用也用不到调节啊

在大批量拧同规格螺丝,可以保持紧固一致性

网友:
产线用的都是定扭,不过这个更牛逼 是电子扭力控制  我拆过的bosch是机械扭力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