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摔坏的起亚遥控钥匙拆修

楼主(2019-10-31):
朋友送来一把车钥匙,让给修修看。据说是高空坠落后失灵了,车主自己拆开看过,里面有个黑色的坨坨掉了,估计毛病在那里。之前修过一例高空坠落的钥匙,发射IC的晶振直接碎了,jlc买了个换上就ok了,下面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

先看看外观。

正面:

反面:

取掉物理钥匙,硬器蛮撬的痕迹比较明显,左下角是突破口,拿物理钥匙一捅就开了,比较简单。

拆开的样子,脱落的黑色坨坨孤零零的。电池是独立在另一侧的,合并后开始供电,感觉这样设计不合理,换电池比较麻烦不说,电路内部还暴露在外。

黑色坨坨大图,是个收发线圈,等下还要测试下有没有损坏。

黑坨坨背面,粘连的焊盘上PCB交织的纹路清晰可见

PCB对应的位置,焊盘相连的走线直接被掀起、扯断。这个明显是设计不合格的锅。这么大的坨坨,还蛮重,木有任何加固处理,焊盘也木有做加固处理,大重力下必然会脱落。

来个全家福。旁边是PCB背面的防滚架,上面两个是钥匙的正面壳子和按键隔垫。PCB背面像两个点了红色阻焊的IC,大的是主控,小的是发射IC

前面说的那例碎掉的晶振就是这个,无源,13MHz,3225封装。

ok,开始修复工作。
首先清理黑色坨坨的残余焊盘,上卧钳。

清除完毕,清除时注意黑色坨坨的引脚不要加热太久。
清理完测试一下,发现阻抗不对,有短路现象。仔细看发现黑色坨坨有磕伤(忘了拍照),不晓得是哪个环节搞的,修复很麻烦,重换了个。

清除PCB焊盘周围的残线,只留过孔处的一点点儿即可。这个建议清除。

飞线大法。

PCB背面,过孔的位置注意补焊,完了剪掉多余的线头。

上绿油加固和绝缘,等下这个地方要点胶。

直接拿太阳晒,这个天气,半小时不到就ok了。

之间位置点胶,貌似点多了,刮了一点,貌似又少了。

上黑色坨坨。周围一圈点胶固定。

黑色坨坨脑袋上要给个减震泡面,原设计要是加了这个估计能抗摔很多。

复原,测试了一下,正常发射。目测ok了。等朋友送回去实测下。

网友A:
电感都摔出来了,晶振竟然没摔坏

网友B:
牺牲电感,保护晶振,这设计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都摔出来了,晶振竟然没摔坏

上一例里木有这个黑坨坨电感,但是晶振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牺牲电感,保护晶振,这设计绝了

目测类似的问题不少,脆弱部件都木有保护好,

网友:
这个PCB设计确实有问题,也可能是故意的(你自己摔坏了嘛)

网友:
手艺真专业!

网友:
这个钥匙是“电装” 出品,其实是日货

网友C:
一坨胶都不舍得。单位有个飞利浦的录音笔,摔过以后里面的螺丝居然脱了好几个,材质太次。螺丝把供电给短路了。无法开机。修好后挤了一堆胶。破釜沉舟。再坏就扔。
硅橡胶简直好用的不行。给厕所做防水是他,给手机做防水是他。减震是他,散热是他。绝缘还是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坨胶都不舍得。单位有个飞利浦的录音笔,摔过以后里面的螺丝居然脱了好几个,材质太次。螺丝把供电给短路 ...

这种固定胶就是神器,便宜又好用,很多廉价电子产品都随便用。这个钥匙太水了,远对不起它的价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固定胶就是神器,便宜又好用,很多廉价电子产品都随便用。这个钥匙太水了,远对不起它的价格。 ...

用的是704硅橡胶吗?

网友E:
正常应该点胶加固。这个DD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常应该点胶加固。这个DD不便宜。

起亚的还好,奔驰的几千元里面也没胶

网友:
和我的车钥匙一样,哈哈。手艺没得说,给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704硅橡胶吗?

是啊,耐高压的,快干的,高导热的。牌子用过卡夫特和天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704硅橡胶吗?

是的 很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亚的还好,奔驰的几千元里面也没胶

没有这种大坨坨电感的也不需要胶 具体看采用的器件和加固方法  都是小、轻器件是不需要的

网友:
学习都谈不上,先膜拜一下

网友:
操作规范,Kia的设计不堪一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