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松下新款 EZ7881电锤!

楼主(2019-10-31):
『 元作 』松下新型28.V EZ7881 电锤!

发现这款松下电锤 ,借图和坛友们欣赏 !

价格不菲

外观

参数来了 。

铭牌

骚红色 ,亮亮的 。

好机 ,不常有,咱就看看呗 。
完。

网友A:
简单说下感受吧,机器3.8公斤
机器把手手感不错,电池偏大,松下8串26650电池,为不么不用2并8串21700电芯,或者单串也行,电池接口前部是空的,可惜啊,
  机器低速时有杂音,不知是否个例,不带电镐档,电镐使用需要配电镐头,打孔比te6-a22要快一些,机器整体偏大,没有喜利得精致,声音有杂音,带三档的确不错,在打小孔时 使用低速档,整体还是偏重,要是电池能改到21700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下感受吧,机器3.8公斤
机器把手手感不错,电池偏大,松下8串26650电池,为不么不用2并8串21700电芯 ...

看出不是抚摸党,用这么贵的电锤干活 ,很有情调 。

网友:
看到价格 就没有拥有的欲望了

网友:
是的  进口电锤不便宜

网友:
3.3J的冲击力已经很强了

网友:
谢谢分享,太奢侈了,围观一下

网友:
两位坛友真让我羡慕!

网友:
我的米沃奇2715冲击能量4.5J,就是电池耗电快。

网友:
对于混凝土工具,,我不舍得用这么贵的,,,只能用屌丝5401,,这种贵口货买了都只能做抚摸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下感受吧,机器3.8公斤
机器把手手感不错,电池偏大,松下8串26650电池,为不么不用2并8串21700电芯 ...

电池确实是容量较小,看了一下结构可以改成21700动力电池,不过要借助得伟的电池架或自己3D打印,没有电池架也搞不了。

松下的电锤,又爱又狠,7840、6812、6813都已经出手了,现在手头上只有EZ78A1了,不过日亚有活动,又下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出不是抚摸党,用这么贵的电锤干活 ,很有情调 。

松下电锤出了新品28V的电锤,我打算弄一台,如果价格适当就下手了。

目前,我打算给我松下EZ46A4再配置一款EZ9X303液压打孔头,配合现有的EZ9X300液压头、EZ9X301压缩头、EZ9X302切割头。

虽然已经下手了EZ46A5万用宝、EZ74A3冲击钻、EZ75A9冲击批,正在考虑是否弄个28V的新电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电锤出了新品28V的电锤,我打算弄一台,如果价格适当就下手了。

目前,我打算给我松下EZ46A4再配置 ...

74a3带把手的电钻,上次弄了一支全新74a2,到手就把玩了一会,跟朋友换了7520小起子,电钻还是喜欢泛音四速,75a9有刷机,有些偏重,松下ez37c3灯玩不

网友:
进口电锤不便宜

网友:
可以,你值得拥有

网友:
冲击力不错,有3J。

网友:
不是三功能一般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确实是容量较小,看了一下结构可以改成21700动力电池,不过要借助得伟的电池架或自己3D打印,没有电 ...

老刘,EZ78A1出手么,还想找一个

网友(2019-12-05):
太牛了,  最近想买一个二手进口电锤,   一直在看, 谁有二手电锤出 PM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