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朋友送我一个NFC读卡器,求怎么用,谢谢!

楼主(2019-10-31):
朋友送我一个NFC读卡器,求怎么用,谢谢!有什么应用程序,可以写个门卡什么的,驱动是可以自动安装的。

网友A:
这个可能是ID卡的吧不是NFC的没什么吧

网友:
看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再去查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ID卡的吧不是NFC的没什么吧

ID卡是125k频率,线圈很多圈的,他这个线圈这么少应该是13.56M的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
应该是根据频率不同而不同的吧

网友:
还是买个PN532吧,二十多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