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作 』测试荣耀20S的Type-C接口 快充充电能力!

楼主(2019-10-31):
『 元作 』测试荣耀20S的Type-C接口 快充充电能力!
测试了手机的读取外接U盘的能力。

用原装快充和3.0快充 对比测试。

用转接头和数据线直接测试。

充电能力 ,大概 7 W  。

直接Type-C接口 数据线 测试 。

3.0快充的充电能力,大概10W的充电

原装充电器充电的能力 。

大概18W的充电能力。

通过测试,发现这种带快充的手机,还是用原装充电器比较好,识别更好,充电速度更快。

完毕 ,谢谢欣赏 。

网友:
华为的大部分都是FCP快充,兼容性很差,而且快充线还有识别电阻,很多手机不能用这线充电

网友:
插排不够白,差评

网友:
掏孔屏总是有那么点别扭~

网友:
18w还是很快的,充电线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A:
如果是晚上充电,还是用慢充电池才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晚上充电,还是用慢充电池才耐用。

1a算慢充还是2a算慢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a算慢充还是2a算慢充?

还得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电压。

5V的啊……快充的乐视手机电池感觉差不多挂了……两年

网友:
原装的充电器能完美发挥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