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膨胀了,质量也跟不上了

楼主(2019-10-31):
怎么也想不到华为充电头也能那么容易坏,首先这个是原装头,我也就这么知道5v 4.5a的头,原装错不了,没想到usb接口的塑料居然能断。现在想想本身就是设计问题,因为usb A接口不能盲插,所以总会有插反的时候,然后这个usb母座设计又离奇宽,导致最后塑料断了,但是就算是个1毛钱的国产母座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更可气的是客服说得去几十公里外的售后检测,寄修又要吧手机寄回去??!!你要核实机子你可以查我的imei啊,现在机子都是联网自动注册。
好吧,反正以后还不如狗东上面买了售后方便,官网买的维修都麻烦。
前面用过荣耀6,荣耀8,现在mate20,估计下个不会再是菊花了。体验有限。

楼主:
华为脑残粉还真多,我玩数码十来年,是不是原装头我还能分不清。

网友A:
话说 这头我一般都是不拔下来了   usb应该是那种盲插设计的吧 我原来在优惠购买过也没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 这头我一般都是不拔下来了   usb应该是那种盲插设计的吧 我原来在优惠购买过也没出现问题 ...

手机那边才是芒叉,充电器这头就是USB A口

网友B:
找不对孔竟然能进去,也是没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对孔竟然能进去,也是没谁了。

他的母座的宽太宽了,插反也能进去,但是也没想到塑料居然会断了

网友C:
我一个荣耀7就够够的了, 远离垃圾
你竟然能用这么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荣耀7就够够的了, 远离垃圾
你竟然能用这么多个

荣耀7现在挺卡了吧,我的荣耀8现在放着当投屏工具,都挺卡了。荣耀8我加了个无线充电,当座机用,投电视果时候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荣耀7就够够的了, 远离垃圾
你竟然能用这么多个

好吧理解错你意思了,现在用的这个老婆送的,没说就买了

网友B:
没用过华为手机,不感兴趣。我两年前千余元的小米5x都是TYPE-C充电口,还有红外。两年后的今天华为8x竟然还是Micro USB,而且还没红外,我有什么理由支持你?仅仅为了爱国?买小米就不爱国吗?

网友D:
我是做IT行业的,每年都能碰到那么一两个用户把USB口插坏的,实在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反插进去的,这个一直是未解之谜。这都算好的,PS2键盘鼠标的时代,把PS2插针弄弯的更是大有人在多了去了,其实电脑上的接口基本上都是防呆设计了,但是它防呆不防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华为手机,不感兴趣。我两年前千余元的小米5x都是TYPE-C充电口,还有红外。两年后的今天华为8x竟然还 ...

华为2k以上都是type c了,我发帖出问题的是充电器哈,华为1500以内就都是micro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为2k以上都是type c了,我发帖出问题的是充电器哈,华为1500以内就都是micro ...

问题是小米1000以上的都是TYPE-C,这就是差距。试问TYPE-C能贵多少?为了这点利润,而给消费者一个不好的体验,值吗?

网友:
就是膨胀了!你咋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小米1000以上的都是TYPE-C,这就是差距。

所以说膨胀了

网友E:
感觉这个锅不该华为背,除非很暴力的插反了,不然不会这么容易断的。看代工应该是航嘉,电源质量相信不会差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锅不该华为背,除非很暴力的插反了,不然不会这么容易断的。看代工应该是航嘉,电源质量相信不会差 ...

一毛钱的国产usb母座能反插进去?你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IT行业的,每年都能碰到那么一两个用户把USB口插坏的,实在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反插进去的,这个一直是 ...

傻子说就是你的质量不好,我家的铁蛋几辈子都没用坏

网友:
usb母口设计确实有点问题的,我的华硕主板的一个usb口也是这样被我硬怼断了!

跟谁生产的没关系,怪设计不走心、怪自己太用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傻子说就是你的质量不好,我家的铁蛋几辈子都没用坏

亲身经历,刚卖出去的电脑,客户到家打电话说光盘放不住,结果到客户那一看,主机是倒着放的。还有个客户打电话要买键盘,说因为开关在键盘上,电脑没有键盘就无法开机,指导他按机箱上的开关,他才恍然大悟,三年多,一直用键盘开机了,不知道主机上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