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卡西欧fx-991摔坏了,屏幕不停闪,关也关不了,按什么都没反应,能...

楼主(2019-10-31):
如题,如图

屏幕不停闪,关也关不了,按什么都没反应,能修吗?换个屏能好吗?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吧

网友A:
正极脚断一下5分钟后再接上看看,不行就扔了吧,牛屎修不了

网友:
电池拆了过一会再装上试试呗

网友:
重新烫一下屏线看看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脚断一下5分钟后再接上看看,不行就扔了吧,牛屎修不了

嘿 还真的好了

网友:
也可能是牛屎摔漏气了!

网友:
牛屎芯片,软封装的,估计是显示屏排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