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85电机用来切割pcb板行不行?

楼主(2019-10-31):
想做个小台锯用来切电路板,刚好手里有两个2.3的钻夹,想配个3系电机,不知够不够力.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别 人说的你也不一定觉得合适

楼主:
看了下,385电机12v 只有10000转左右,不知速度够不够

网友:
应该足够了!

网友:
电钻和电锯的转速并不需要那么高,主要是扭力够不够,可以上个锯片试试看。

网友A:
切割时 慢点推  完全可以   我以前切割atx电源外壳   只是速度要慢
想快直接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时 慢点推  完全可以   我以前切割atx电源外壳   只是速度要慢
想快直接角磨机 ...

用380还是385,这两个价钱差不多

网友B:
PCB也分好多种,纸基、玻璃纤维、铝基,不知要割哪种?385电机只是一种尺寸规格,也分低速高扭矩的和高速低扭矩的,要具体看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也分好多种,纸基、玻璃纤维、铝基,不知要割哪种?385电机只是一种尺寸规格,也分低速高扭矩的和高速低 ...

一般就是割玻璃纤维,1.5Mm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就是割玻璃纤维,1.5Mm左右的

我建议你买一个钢锯,锯条买质量好的,切割速度也挺快,我锯1.6㎜玻纤板几下就锯开了,我用775电机带锯片切了一下,噪音大不说,最主要的是方向不好把握

网友D:
550 或 555吧,我用的19V电压驱动,用以下的结构打印的,中间用的直线轴承,割pcb感觉比较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买一个钢锯,锯条买质量好的,切割速度也挺快,我锯1.6㎜玻纤板几下就锯开了,我用775电机带锯片 ...

有什么好锯条推荐一下,以前也买过一些锯条但用来锯铜板老是卡死,拉都拉不动啊.目前用过的方法就觉得勾刀还行,就是慢还有点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 或 555吧,我用的19V电压驱动,用以下的结构打印的,中间用的直线轴承,割pcb感觉比较顺手

看起来还不错,有点类似前几天看过的一个视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锯条推荐一下,以前也买过一些锯条但用来锯铜板老是卡死,拉都拉不动啊.目前用过的方法就觉得勾刀 ...

锯条齿细密就可以了。
尽量不要用电机割磨,玻纤板扬起的微尘伤害久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条齿细密就可以了。
尽量不要用电机割磨,玻纤板扬起的微尘伤害久远。 ...

其实一般最高是24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锯条推荐一下,以前也买过一些锯条但用来锯铜板老是卡死,拉都拉不动啊.目前用过的方法就觉得勾刀 ...

就是普通的钢锯条就行,看起来不要太单薄就够用了,PCB的灰尘确实很大,电锯带起来的灰尘容易吸进肺里,钢锯好一些,没有那么大的扬尘

网友:
775走起,转速不是关键,力矩小了会卡死

网友:
我用的550电机,只能说还行吧,385也可以但是可能会慢一点,转速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扭矩要大点的

网友F:
扭矩小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扭矩小了,不行

390呢怎么样,3系好像最强的就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