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led数码管一般发红光

楼主(2019-10-31):
好像发其他颜色光的很少见

网友A:
黄色,蓝色,白色也都有,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蓝色,白色也都有,比较贵

一般常见的都是红色 没见过发蓝色 白色的

网友:
白色、蓝色、绿色、黄色都有啊,只是红色的最常见,也最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常见的都是红色 没见过发蓝色 白色的

这是蓝色的和黄色的,我这还真没有白色的。

网友:
红光芯片最便宜。。。最省电

网友B:
可能是做指示用红色比较敏感和可见性比较高,其实人眼感官最好的是蓝色,但是蓝色的LED的制备方法发现的比较晚,有了蓝色的LED工艺经过掺杂后才有了白光的LED,这可能是一个习惯和传统了

网友:
什么颜色的都有,红色的驱动电压最低,使用得也最早,因为最早发现的实用的LED材料就是红色的,蓝色的是最后被发现的,只有蓝色的获得了诺贝尔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蓝色的和黄色的,我这还真没有白色的。

多种颜色组合LED数码管里面有白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做指示用红色比较敏感和可见性比较高,其实人眼感官最好的是蓝色,但是蓝色的LED的制备方法发现的比 ...

蓝色的波长最短,发现最晚。只有蓝色的LED出现之后白色才有可能,因为波长长的光可以用波长短的通过荧光来转换得到,而反过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波长最短,发现最晚。只有蓝色的LED出现之后白色才有可能,因为波长长的光可以用波长短的通过荧光 ...

你都15W的M币了,求打赏

网友:
得看LED的发展,好像九几年是红光,橘光,琥珀黄光,草绿光,大概2伏多可以点亮。蓝光和蓝绿光到了零几年才商业化。白光好像2010年后开始从小功率普及,结构是蓝光芯片多了YAG黄荧光粉,暖白是换成橘色荧光粉,植物生长灯粉色是换成红荧光粉。现在还有红外LED和紫外验钞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蓝色的和黄色的,我这还真没有白色的。

这是绿色吧 不是黄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绿色吧 不是黄色的

这个真是黄色的,比较暗,拍出来成了绿色

网友:
没见过就去淘宝搜索一下  你会发现蓝白黄绿各种都有

网友:
我淘宝买了个电子钟板子就是白色数码管的

网友:
最便宜,而且启动电压低

网友:
红黄绿蓝白,电压从2.4V到3.2V,所以红光比较多

网友:
听说最初的显示数字的是那啥高压管啥的,看有人拆解老式的计算器,里面的数码管就是用像霓虹管那种放电发光的显像管。

网友:
红色的LED驱动不需要很大电流,省电,其实还有很几种颜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索尼床头钟有),蓝色的,桔黄和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