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放假2天,自己制作安装360 M301Plus行车仪停车监控缩时录影线。

楼主(2019-10-31):
以前的行车仪坏了,买了360 M301Plus行车仪。
目前使用挺好,就是停车监控和缩时录影需要专用的降压线才可以。
以前的行车仪只需要按一个键就ok。

研究发现,专用的降压线其实就是有两个降压线路,输入采用三线。
一路作为常电使用,一路连接ACC做停车监控触发信号使用。
制作两个usb空头,一个焊接黑红色做常电使用,

一路用白蓝数据线焊接到5v+脚,连接到micro usb第四无用端脚做触发缩时录影用。

360行车仪的缩时录影,使用的是mirco usb的空端脚。
因为数据脚需要传输数据,不能做它用,正负极做常电使用。

mirco usb的焊接,白蓝线焊接在空端上。

制作好后就备用,这条线算是专用线,不可做其他用途。

车在路边,需要使用电烙铁,只好拉插线板出来。

一把普通的容邦936我的最爱,10多秒就能加热化锡,方便好用。

用的是这种12-24v降压5v的小板,性能挺不错。
最大5v3a,长时间运行在2.1a不发热。使用三颗陶瓷电容。
文波低,只有10毫伏。
采用同步整流方案。带tvs管输出过压保护功能,
价格只要4-5块,够便宜。

360的专用降压线其实就是两套降压线路,我就用两个降压板制作。
一个接常电,一个接acc。
上次买降压板顺带了一个,这次刚好用上,物尽其用。

用绝缘纸包裹,你懂的。
行车仪的耗电不会超过500毫安,也不用担心降压板的发热情况。

挖了两个小孔让指示灯透光,方便查看工作状态。
我一直都是去掉一个阅读灯用作行车仪的降压线路使用,方便。
按主驾驶位的阅读灯就开启行车仪,再按就关闭行车仪,不用担心耗掉电瓶的所有电。

下面开始在保险盒取电,我用的收音机点烟器保险座,
这样即使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汽车的其他部位。
用那种取电插头挺方便。

从驾驶位的A柱走线。

顶部沿着挡风玻璃边沿走线,稍稍用力拉起顶棚装饰板,把线卡进去,
然后从阅读灯这里走线出来。

安装好后就复位,不影响美观。
我们这里经常有流动测速的,就安装了一个电子狗,
限速50km,有时候稍稍不注意就超,
安装这个后还没收到过超速罚单。

开启阅读灯,就是常电,行车仪自动打开,
顶部阅读灯那里一个指示灯亮。

打开钥匙到ACC,就两个指示灯亮。

关闭钥匙后行车仪自动开启缩时录影。

关闭顶灯就关闭行车仪,以免浪费电瓶的电。
也减少内存卡的写入次数,延寿命。

谢谢大家观看。
虽然买成品的降压线更美观,快捷。
但是能物尽其用,利用手里的资源搞定岂不更美哉。

网友A:
有些车的阅读灯时间长了会自己断电的,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正常来说那个降压线不是直接接电瓶的么,这样停车后才能报警录像,接到收音那里,停车后应该没有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正常来说那个降压线不是直接接电瓶的么,这样停车后才能报警录像,接到收音那里,停车后应该没 ...

接收音机的是acc不是常电。

楼主:
最近天天都在测速,还换地。

网友:
白菜白光,12V也能用,化锡慢一些而已。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思路不错,但是这波操作下来感觉还不如那个降压线来的方便,通用接口专用就有可能会出意外~

网友:
车锁后阅读灯不会关闭吗?大众的车就会关闭,要接长电只能直接接电瓶。

网友C:
我的福特锁车后12-14分钟左右阅读灯自动断电,最近装了一个凯迪拉克流媒体一代,挺好玩的。还有记录仪功能。

网友:
不错,也像这样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天天都在测速,还换地。

貌似西南地区。。。。。。

网友:
顺便把原厂鱼眼镜头给换了,建议用和奕皓龙1点8毫米的非鱼眼超广角副厂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福特锁车后12-14分钟左右阅读灯自动断电,最近装了一个凯迪拉克流媒体一代,挺好玩的。还有记录仪功能 ...

我的这个车不会断电,都这样用了4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车的阅读灯时间长了会自己断电的,

我的车顶灯不是常电,锁车自动断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车不会断电,都这样用了4年了。

不会断电不怕电瓶亏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断电不怕电瓶亏电么?

车天天开,这个行车仪耗电量只有5v500毫安,一个12v60a的电瓶咋会耗尽电量。

网友(2019-12-07):
支持DIY  我也想做个缩时录影线还没找到合适的降压板

网友(2020-05-02):
不知道70迈的记录仪降压线原理与360的是否一样?

网友(2020-08-26):
楼主,你的流动测速电子狗是全波段的吗?能否给个品牌和型号,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