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普9v充电锂电USB快充锂电池

楼主(2019-10-31):
使用无线扩音器,9V电池好不耐用,电压不足有时突然声音变小或无声很是烦人。原来也买过镍氢充电电池,但要专用的充电器也有点麻烦,还是傻充不能充满自停。看到有这种USB快充的锂电9V电池就拍来试试。当然买前也是反复比较 各大牌的特征和大家的评价,本想来个9V恒压的但据说有干扰,特别是对万用表或音频电路有干扰,只好拍这种8.4V的锂电池。当然这种3.7V*2的锂电池充满 才有8.4V的,平时只有7.4V左右的。有些对电压要求严的设备也不能使用,毕竟镍氢电池是7串结构,完全充满可达1.4*7=9.8V之高的。看中锂电的高容量及USB充电接口就选择了此电池,目前在无线扩音器上使用很不错,充满 一次电比原来的所谓碱性9V电池使用时间长多了,只是我没具体记录罢了。我是使用两周就充满,再也不担心使用中没电了。

网友A:
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B:
看看内部元件耐压,能承受住13伏的话,用3串也行。一般内部都是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价格有点贵~

镍氢也要10至15元了,没办法的事,要用只能破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内部元件耐压,能承受住13伏的话,用3串也行。一般内部都是降压电路

这个是直接两串的锂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也要10至15元了,没办法的事,要用只能破费了。

我买了几个镍氢的凑合用,就是容量偏小~

网友C:
无线扩音,商场叫卖还是要讲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扩音,商场叫卖还是要讲课用?

两者兼用可以不?

网友:
价格有点贵,外观看做工也不太好。

网友:
一般扩音器对输入电压要求不高,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D:
可以自己D一个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D一个来用

关键是大家共用,万一别人搞错了怎么办?

网友:
如果容量真的有650毫安时,那就很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价格有点贵~

撸过1个,淘金币红包可用

网友E:
话说正极底部那个长舌样的金属片,设计何用?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池,容量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正极底部那个长舌样的金属片,设计何用?

你是不是看错了呀?底部为USB充电接口位置,并无长长的金属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看错了呀?底部为USB充电接口位置,并无长长的金属片呀

不是充电插口这端,是另一端供电输出的正极帽根部,你的也有啊

网友:
我买了,电压8.4.万用表用不了,退了

网友:
一直在用3.6V锂电升压电路,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