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个闪迪的 64 的U盘。好小的,也不知道怎么装下的主控和flash

楼主(2019-10-31):
正面:
背面:

拆开后的全家福:

USB 3.0的触片:

整体厚度:

恢复原样前,顺便擦了擦 U盘的金手指。。。。

网友:
这玩意死贵,3.0写入速度都不超过20MB/s

网友:
主控和flash集成在“接口”处了,这种封装在一起的只要坏了就一块废了

网友:
黑胶一体U盘,寿命没有主控闪存分体的长,那两个焊点可以焊一个LED灯,指示读写状态。

网友:
我有4个32G的,这个U盘发热很厉害,对供电要求较高,一般很多USB口都带不起来属实尴尬

网友:
其实还好,现在TF卡都做到1TB了

网友:
有什么装不下的,现在的存储密度比N年前高得多,128G这么小一样能装得下。

网友:
黑胶U盘,直接封装成一体结构,可惜的是有些电脑游戏大得惊人,达到了80GB等。

网友:
现在得存储技术完全能达到。

网友:
会不会是EMMC

网友:
闪迪的?
这U盘好用吗 双11买了个

网友(2020-01-31):
黑胶体,现在小型化的U盘都是这样的玩意,只顾着降低成本,不考虑数据安全

网友:
我有个16G的,比这个还小

网友:
就是速度慢,不过比一些杂牌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