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朗朗LA.R33.A2 0163 屏线接口定义

楼主(2019-10-31):
求朗朗LA.R33.A2 0163 屏线接口定义

顺便上传固件包

还有刷固件教材
接线顺序如下:

找到CH341A编程器上刷24C芯片的位置,在24C芯片的位置的第5脚接驱动板的SDA脚,在24C芯片的位置的第6脚接驱动板的SCL脚,ch341a的地脚与要写的主板接上,主板通电,

接下来 利用我提供的软件 就可以在线读写了。如果有个别机型烧写报错,请在SCL SDA脚接4.7K电阻去3.3V上拉

网友A:
这肯定是标准屏线,三角标记对应红线正极,屏电压查规格书,或者从低的试。

网友B:
买个809随便刷,何必这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标准屏线,三角标记对应红线正极,屏电压查规格书,或者从低的试。 ...

屏电压可以调节,就是不知道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809随便刷,何必这么费劲

CH341A也能刷机啊,固件我也有,就是不知道定义

有一块显示屏,屏线如下,不知道能否兼容上面的驱动版,屏幕是15寸 单8

网友:
引用 楼主:
CH341A也能刷机啊,固件我也有,就是不知道定义

有一块显示屏,屏线如下,不知道能否兼容上面的驱动版, ...

以下是我从资料上抄下来的,能不能明白就看你自己了:

LCD 电视机屏分为高清屏(1366*768)和全高清屏(1920X1080)高清屏(1366*768)
均为单8 位LVDS 传输,包括8 位数据,2 位时钟共10 条数据线;全高清屏(1920X1080)
均为双路LVDS 传输,包括8 位奇数据,8 位偶数据,2 位奇时钟和2 位偶时钟,共20 条数
据线,所以从数字板过来的LVDS 线的根数是不一样的。因为LVDS 信号电平为1V 左右,通
过万用表可以测出来。

网友:
应该是标准LVDS接口   30PIN  24数据+6驱动。具体还是要看屏幕定义。因为LVDS也是区分通道和数据位的。比如常用的单6 单8 双6等。去屏库看看有没有屏的定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H341A也能刷机啊,固件我也有,就是不知道定义

有一块显示屏,屏线如下,不知道能否兼容上面的驱动版, ...

看一下这个定义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CH341A也能刷机啊,固件我也有,就是不知道定义

有一块显示屏,屏线如下,不知道能否兼容上面的驱动版, ...

感谢网友征程的帮助
谢谢你提供的图片

楼主:
问题又来了,没有合适的程序,屏能亮,但是都是竖条纹,屏幕没有问题,因为换原来的驱动板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C:
分辨率不同这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不同这么设置

要刷不同的程序的,这个板子是无法调分辨率的,要根据不同的分辨率刷入相应的程序

楼主:
能点亮上面的显示器了,下面是固件,但是显示时过扫描,部分内容超出显示器了

楼主:
现在能点亮了,但是不会调整分辨率,过显示了

楼主:
另一台15寸三星显示器LTM150XH-L01,也能点亮,但是只是蓝屏,按键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