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鱼149买了一个没有黄皮的17b

楼主(2019-10-31):
这个149包邮,没有黄皮,电压,电容,电流都正常,但是电阻有底数把波盘清洗一下底数变成70欧,用电吹风吹就变成2欧,问一下各位大虾,能不能用百分之95的酒精清洗一下啦,还有蜂鸣器泡酒精碍事不?谢谢哈

楼主:
就是看是硬封就下手了,不知道酒精大法行不行

楼主:
电极腐蚀,14买了准备换,除了电阻档有点问题,其他正常,不知道酒精碍事不?

楼主:
有经验的大虾说一下哈

网友A:
FS9721是带232串口输出的,能改造一下输出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9721是带232串口输出的,能改造一下输出数据吗?

太难了,感觉低端用用就行了

网友B:
WD40会不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会不会更好一点?

全部用wd40能消除漏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用wd40能消除漏电吗?

WD40只能擦电极,酒精可以泡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40只能擦电极,酒精可以泡板子

谢谢兄弟了,今天试试看

网友:
酒精可以泡一下用刷子刷刷,我电脑主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D:
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迷信福禄克,不就是用了富晶的芯片嘛,硬芯又怎么样,这多少年前的产品了,测量反应无比的慢,买个国产的表不知道强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迷信福禄克,不就是用了富晶的芯片嘛,硬芯又怎么样,这多少年前的产品了,测量反应无比 ...

各有所爱,比如我有两块福禄克,从此不再迷恋任何表。

网友:
为信仰买单。

网友:
电阻档有底数一般都是电池漏液,引起电路板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有所爱,比如我有两块福禄克,从此不再迷恋任何表。

呵呵,低端的福禄克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楼主的说的这个表我也有一块,可能是年头久了,塑胶螺丝柱都断了,测量真没发现有啥过人的地方,

网友:
蜂鸣器拆了,水+洗衣粉狂洗,180度烤两小时,趁热装上完美

楼主:
昨天用酒精泡了一下板子,接着用电吹风吹干,但是底数还有0.5欧的电阻怎么弄也消除不了,将波盘用wd40也都涂了一遍,今天早上看看还是0.5欧,我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去除呢?

网友:
任何名牌的低端产品买得都是牌子或者说是信誉,一般来说功能上和普通品牌没有什么区别。名牌货的功能和品质体现在其主流产品上,而不是低端。所以买福禄克就别买这种千元以下的,买奔驰也不要买50万以下的。

网友:
会不会表笔电阻?或者再泡24H,或加温泡。也许馊主意,只提个醒,万一好了,M币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