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又来赚点M币,咪咕盒子MGV2000拆机,顺带找论坛高手探讨破解之法

楼主(2019-10-31):
这次新到货4台全新运营商所谓的IPTV版本的MGV2000  4台。可惜包装盒、配件全部丢失。更遗憾的试过我知道的所有得破解方法,都无法成功!无赖用U盘刷一个固件,但是只能有线网络可以用。无线网络以及蓝牙功能无法使用。对一向最求完美的我,怎能忍受,采取最后的办法拆机用ttl,然后论坛卧虎藏龙,有没有不拆机的破解办法。

这个是MGV101的下一代版本,但是体积缩小的很多。

这一个IPTV的版本,竟然四个脚垫下面没有螺丝,害我找了半天。只要用拆机片直接拆开。

打开就是背部的电路板,上面有一颗运行内存,应该是512M,然后前面还有一颗512M的

拆掉两个主板的螺丝,就看到了主板正面,由于CPU上面散热的取不了,我就不加热拆开了。左下是一个MTK的无线及蓝牙模块,由下是一个8G的存储IC。CPU右边是一个512M的内存。

这个是无线蓝牙模块的特写

然后背面好大好厚一个散热,有些坛友担心体积小,散热不好,但是有这个散热的应该不用担心。
最后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破解办法。

网友A:
我有两个mgv2000,免拆机很好破解的,adb就行了。我的RAM是4个大s片组1g,ROM是金士顿,模块是螃蟹的,。。。你这个好像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mgv2000,免拆机很好破解的,adb就行了。我的RAM是4个大s片组1g,ROM是金士顿,模块是螃蟹的,。。 ...

是好像缩水,我试了一个正常的,好像蓝牙无线都用不了,以为IPTV需要网线接光猫的2口,估计屏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好像缩水,我试了一个正常的,好像蓝牙无线都用不了,以为IPTV需要网线接光猫的2口,估计屏蔽了。 ...

现在网上大部分的刷机包那个驱动都是我那种螃蟹驱动,你这个mtk驱动可能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大部分的刷机包那个驱动都是我那种螃蟹驱动,你这个mtk驱动可能要改 ...

本来想找驱动的,不过想想也无所谓,毕竟看电视传输数据量大,还是有线网络靠谱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找驱动的,不过想想也无所谓,毕竟看电视传输数据量大,还是有线网络靠谱些。 ...

正解,无线长期挂流量,无线芯片容易老化,对无线路由器和机顶盒的稳定性都没有好处。还是有线来得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无线长期挂流量,无线芯片容易老化,对无线路由器和机顶盒的稳定性都没有好处。还是有线来得实在 ...

,我看电视都是用的网线。

网友(2019-12-31):
我试了广东南传版MGV2000破解,交流下过程:
1. 按遥控器“设置”键(移动版的密码可以尝试10086,进入后,在设置密码处关闭,下次再进入就不用密码了),选“蓝牙”、选开启;
2. 连接机顶盒的Wifi至漏油器(1、2无先后顺序);
3. 手机(安卓)开启蓝牙,连接机顶盒的蓝牙,连接成功后,将手机内事先下载好的“当贝桌面”app用蓝牙方式发送至机顶盒;
4. 在机顶盒“蓝牙”、“接收文件”中安装当贝桌面(如禁止安装,可恢复出厂重试步骤1~3。但iptv未到期的用户就此打住,以免iptv不能看了);
5. 正常情况下,此时当贝桌面已出现。立即进入当贝桌面的系统应用中,找到adb,遥控器运行,选“打开”,至此adb开启;
6. 在pc端连接机顶盒adb,对机顶盒自带的app进行“压制”(pm disable),否则重启后当贝桌面会被运营商的app阻挡。

缺点:遥控器主页键不管用,且iptv被限制运行,可能会丧失iptv功能。

网友:
我的操作是在原厂固件(啥也没动)的条件下完成的。
刷了第3方的固件,Wifi、蓝牙都不能用了,说明驱动不对了,这个没好办法解决,只能再继续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