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式电火锅 是什么材质发热

楼主(2019-10-31):
就这个发热圆盘 是什么材质,直接的两根线接在圆盘上 圆盘里面是线圈吗 前进牌功率1000w 真耐用 没任何电子元件纯“机械式”电路

网友:
电阻丝 加热盘是一体的,现在的所有快热水壶都是这个基本的构造,没有改变!!

网友:
加热管加上浇筑铝

网友:
铝盘里面封装进去一个电热芯~

网友:
里面不是线圈,而是电阻丝。发热盘结构是:一个弯成环环状的铁管,管内有电阻丝(镍铬铁合金)填有绝缘泥使电阻丝与管壁绝缘,并引出两个端子接电源用,把发热管铸造在铝合金里即形成加热盘。

网友:
电炉子见过吧,就那样的加热方式外面套上金属管,再灌上石英砂。

网友:
和电水壶同样的加热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