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三星黑片奇葩颗粒谁见过?ID:EC3AD5F3A8C6

楼主(2019-10-31):
120G的2246xt坏固态拆了黑片316的颗粒,丝印:29F01T08OCMFS,ID:EC3AD5F3A8C6
找遍了各种U盘主控和固态主控的FlashDB,都没找到这个颗粒ID,有哪位经验丰富的见过没?能贴什么主控?

网友A:
64G 4CE的吧K9PHGY8Y5D 903支持 要是没有的话要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G 4CE的吧K9PHGY8Y5D 903支持 要是没有的话要自己改

我这个是8CE的128G的。
没查到你说的这个型号呢,对应的1ce的型号是啥?ID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8CE的128G的。
没查到你说的这个型号呢,对应的1ce的型号是啥?ID是多少? ...

我查到了
闪存信息
型号:  K9UKGB8S7D   ID:EC3AD5F3A8C6   单元:MLC   制程:16nm【纳米】
片选CE:8   Die【晶圆数量】:16  R/B:4     闪存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Toggle-DDR【3.0】容量字节:1Tbits-128GB  位宽:×8  代:5
这个应该就是楼主说的 8CE  128GB的型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8CE的128G的。
没查到你说的这个型号呢,对应的1ce的型号是啥?ID是多少? ...

型号打错了,K9PHGY8S5D 这个型号不多见 128G就是K9DKGY 46EN  903都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打错了,K9PHGY8S5D 这个型号不多见 128G就是K9DKGY 46EN  903都能开

l楼主提供的闪存ID我只查到这一个 128GB的型号同一个ID剩下两个都是8GB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打错了,K9PHGY8S5D 这个型号不多见 128G就是K9DKGY 46EN  903都能开

不可能是dkg,d是tlc 16di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dkg,d是tlc 16die

:shy:UKG 这是一个K9PHGY8S7D变种 2die颗粒

网友(2019-12-22):
我也有一个怎么开

网友C(2021-10-06):
范老师,我今天遇到这个颗粒了。2246XT主控。该用哪个版本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老师,我今天遇到这个颗粒了。2246XT主控。该用哪个版本开呢?

哪个版本都行,需要改参数

网友:
还有你搞不定的啊。坛里面没有比你厉害的人了啊

网友(2022-01-04):
楼主,这个颗粒3268的工具有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