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单片机对收音机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9-10-31):
还是自己做玩的Arduino控制TEA5767收音机。继上次解决了数码管对收音机的干扰之后,现在又发现了单片机对收音机也有不小的干扰。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后,耳机里就有“嗡嗡”的连续的声音,不接单片机就没有这种声音。现在想到的方法是在收到台后,就让单片机休眠,等再次需要搜台的时候再唤醒,不知道这样如何?大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休眠,使用外部中断唤醒,试试

网友B:
正经设计一个PCB吧,做好退藕,布线注意应该没问题的。你拿洞板加杜邦线飞的乱七八糟没有干扰才奇怪呢!
既然试验机通过,就可以做正式版了,现在捷配打样还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使用外部中断唤醒,试试

这个正在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经设计一个PCB吧,做好退藕,布线注意应该没问题的。你拿洞板加杜邦线飞的乱七八糟没有干扰才奇怪呢!
既 ...

这个月的免费券刚领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