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超级台灯

楼主(2019-10-31):
在路上跑,跑着跑着。捡了一个台灯。

说明书

面板

亮灯

撕下底部防滑垫

内部

触摸板,加充电板。

充电口;

电池

底板

网友:
真的好超级~

网友A:
新的都能捡,厉害!

网友:
里面太简单了

网友B:
怎么个超级法,没看出来

网友C:
这么大个底盘,这么小的电池。。。

网友D:
看着像是电子开关版本侧按手电筒,换了一个外形,真正超级应该用主板供电芯片,一颗主开关上管扩流,另一颗同步整流下管扩流,固态电感和恒流反馈等。

网友E:
内部空间够大,可以换个容量大一些的电池。

网友:
这都能捡?底盘空间不小,可以塞块大的聚合物电池进去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
配重好评,但里面也太简单了

网友:
真的简单,电池可以换块大点的

网友:
这都能捡,我才不信呢哈哈

楼主:
超级做工。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都能捡,厉害!

带包装啊。

多出去走走。

证明,在家里是捡不到的。

楼主:
价值带运费也就30块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超级法,没看出来

超级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个底盘,这么小的电池。。。

拆开,的确超级到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是电子开关版本侧按手电筒,换了一个外形,真正超级应该用主板供电芯片,一颗主开关上管扩流,另一颗 ...

基本就是低配超级版。超级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空间够大,可以换个容量大一些的电池。

他这个外壳太薄了。。。。。。

没有改装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