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6年老固态写入100T

楼主(2019-10-31):
大神们看看还能用多久

网友:
你应该用它看

网友A:
6年时间,ssd在线时间5.4年,够狠的。我好奇楼主什么应用场景。
隔离老化块24个,不算多啊。再战6年

网友:
再用5年可能固件区域有坏块就挂了,用到闪存挂掉估计还要十几年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固态硬盘只能显示通电时间和次数,不能显示写入量和读取量?

网友:
闪存还能用个十来年~

网友:
6年用了14%,按照这个速度来算能用42.85年

网友B:
我的SX900 128G,5年18T写入,掉盘开卡成功,Flash是自封装的EMLC……前面的批次貌似用的TOP封装,我这个是BGA封装的。
S.M.A.R.T.的01一直偏高,Flash寿命长,固件先掉系列……
建议楼主趁现在还能识别,SSD信息、Flash ID读出来备份,以备后续掉盘开卡用……Flash ID不知道的话,遇到自封装的Flash,那就头大了。

网友:
我的Intel 520,写入123T了,提示寿命到2025年8月。

网友:
靠,不厚道,一个附件还卖钱,关键还不是最新版,还要M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SX900 128G,5年18T写入,掉盘开卡成功,Flash是自封装的EMLC……前面的批次貌似用的TOP封装,我这个是 ...

请问一下有什么工具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有什么工具备份

ChipGenius、SSD-Z之类的查出主控和Flash的型号和信息,根据主控型号到U盘量产网找相关工具,提取Flash ID……像威刚的固件升级软件,可以扫描出Flash ID,这个可以截图保持。
如果Flash型号印在颗粒上还好,但像威刚这样自封装颗粒上面的数字串与型号无关就十分坑爹。

网友(2019-12-01):
引用 网友A:
6年时间,ssd在线时间5.4年,够狠的。我好奇楼主什么应用场景。
隔离老化块24个,不算多啊。再战6年 ...

HEX 24
十进制是36,不知道总共有多少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