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广州天蜗家居日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创享牌LED红外遥控小夜灯

楼主(2019-10-31):
总体来说外观做工尚可。内部做工中规中矩但略显粗糙。遥控较为灵敏,在很大的夹角上可以灵敏遥控,遥控可以切换灯面、灯腹两部分灯光的任意组合。电源部分采用了阻容降压方式供电。实测功率为1.1W左右,功率因数0.15。
最大的问题:只要插上电源,无论关灯还是开灯,功耗几乎不变。甚至关灯后功耗反而还要上升一些。
所以,遥控关灯似乎是没有意义的?

开灯状态的功耗。

开腹部灯状态的功耗。

关灯状态的功耗。

网友:
空载功耗跟单管式山寨电源有一拼,应该换芯片方案开关电源小板。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A:
怎么关灯状态下的功率比打开的功率要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关灯状态下的功率比打开的功率要大呢

我也奇怪?漏电?

网友B:
折了一样的,改黄色灯珠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关灯状态下的功率比打开的功率要大呢

根据实际测试,板上50V 100μF的电解电容上在LED正常点亮的时候电压为35.7V,当关灯时电容两端为37.4V。如果电流恒定的话,估计多出来的功耗就是这部分提高的电压了。
主要功耗应该都在这个电容后的负载上,估计输出上除了LED,还有其他阻止电容电压升高的其他负载元件,否则LED被断开后此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会上升到电源电压然后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了一样的,改黄色灯珠好点

开也是1W,关也是1W,这遥控岂不是很尴尬。。。

网友:
就是根本不关的

网友:
红外接收那部分始终在耗电    相对这种小功率来说占比就比较大了!

网友C:
也有一直可能就是这个功率计量插座的精度有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直可能就是这个功率计量插座的精度有限哈哈

精度测量零点几瓦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关灯就相当于用东西把这个灯盖起来,其实并没有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