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POS 拆机后无法连接jlink求助

楼主(2019-10-31):
拆机后发现板子上有jlink对应接口,但是打上后死活连不上,就是看结构不错,弄个自己写程序也这么纠结,真难受,有没有大神成功解锁连接到芯片的,可否分享下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
防拆开关去哪了?

网友A:
pos机除了报废的,否则一般人很少拆的,你太多手了,装回去吧,然后说机器有问题要更换,假如你的机器有防拆条破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有解锁的帖子,你搜一下pos,小壁虎之类的关键字

网友C:
电压0.621V,给POS机通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0.621V,给POS机通电试试

肯定是上电了的,不会犯这么弱智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机除了报废的,否则一般人很少拆的,你太多手了,装回去吧,然后说机器有问题要更换,假如你的机器有防 ...

话说这个POS买来就是来写程序的,可是竟然来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解锁的帖子,你搜一下pos,小壁虎之类的关键字

可否帮忙贴下对应链接,基本方法都试过eACommander 也解锁不了的
按照datasheet上的说法应该是code里面锁的Debug口,没那么简单

网友:
VTarget 电压太低了,应该为3.3V,  看看哪儿连接有问题,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FM32芯片解锁麻烦

网友:
FM32芯片解锁麻烦还要碰运气

楼主:
没得那么简单,试了好多种方法目前卡在第一步
https://www.silabs.com/community ... ic.html/_efm32-4gDh
果然够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t脚上拉 然后从内部ram启动 因为ram没有程序 这时候swd口就不锁了 连上之后马上清空flash ...

请问boot脚是那个引脚?  是EFM32 不是STM32 ,看清楚再shar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帮忙贴下对应链接,基本方法都试过eACommander 也解锁不了的
按照datasheet上的说法应该是code里面锁 ...

工仪]教程~用GD32制作jlink-ob调试器,并吊打壁虎(efm3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92562

网友:
收了好几个,在等改造方案。

网友(2019-12-23):
输入命令: unlock  efm32LG380F256  试下能否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