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灵异电饭锅?修了小半年,这是要成仙?

楼主(2019-11-01):
之前发过一台电压力锅始终显示open的维修经历。先后替换电源板和控制板,最后灯下黑,病因是顶盖干簧管的一根引线断裂。当时以为修复了,但随后使用中发现始终排气,一直到水烧干。随后检查发现浮子阀垫圈破损,然而更换后并无效果。维修暂停,只当再加热饭菜使用。这是前述三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4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4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48

诸位也许还有印象,此过程中我也从完全不懂,慢慢了解所谓带中途开盖功能的高级电压力锅的基本原理。甚至现学现卖回答了不少D友的提问。后来我琢磨是否压力开关故障?因为原理上如果它失效,会一直加热,锅内压力持续上升,顶起泄压阀,导致始终处于排气状态,直到水烧干,触发锅底的高温保护,才自动结束。

我的压力开关结构是最繁复的那种,前端有个黄色小铜钉,可以拧动来调节和锅底的距离,从而可以决定何种压力下断开触点。理论上,水刚刚沸腾之时,触点就该断开。断早了,饭夹生,断晚了,饭糊底,煲汤都是烧干才停。

厂家针对每台内胆调整到合适位置后后,用硅胶封死这枚铜螺丝的。我尝试正反旋,多次调整后,均无效。最后连原位置也忘记了,只能美的售后购买压力开关替换。然而,依旧无效。。。

重新整理思路,既然排气,那么气从何出?拿掉顶部破泡器,可以看见白色泄压阀倒扣在电磁阀上。最后确认气是从泄压阀出来,浮子那边密封正常。这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泄压阀按到底后会自动弹起5mm。这是何故?

“电磁阀”一般电压力锅没有,从高压锅开始,都是利用泄压阀自身重力来抗衡锅内压力,实现密封保压的。泄压阀同时负责安全,一旦压力过高,它被顶起,排气。一排气,压力降低,重力又会使之复位,一起一伏间,旋转着发出嘶嘶声。这种场景我们很熟悉。

而电磁阀的加入,可以使排气变被动为主动,只要芯片发个信号想什么时候排就什么时候排。从而可以“中途开盖加佐料”或者“翻滚”。但具体如何?我这才开始思考电磁阀原理。原来泄压阀底部有一圈磁铁,如果电磁阀不动作,那么在重力作用下,它可以扣住气嘴进行密封。如果电磁阀动作,则被相同磁性所排斥。电磁力远大于重力,泄压阀被顶起,从而排气。详见下图,这是我的推测,百度不到确切说法。我觉得只能是这个原理了:

那么为何我的泄压阀始终顶起?准确地说,一通电,它就勃起了:

GIF反映的是通断市电瞬间的情况。一旦加热产生压力,气门大开的锅,怎么可能正常?测量电源板上的电磁阀控制信号插座,居然一上电它就有12V输出。按说,只有按了“中途开盖”按钮,或者程序自定的“翻滚”流程中,它才应该输出12v来驱动电磁阀。电磁阀得电即顶起,动作灵敏,本身应该没问题。那么问题又回到电源板或者控制板上了,手头一共有新旧共计4块板。排列组合,4种搭配均试验了,故障依旧啊。。。

最后索性拔掉电磁阀插针。当普通电压力锅用呗。原理上看,顶盖故障会报警,压力开关,温控开关异常均会报警,电磁阀没有报警代码。也就是说,它可以断开。断开之后,流程走得很顺畅,该保压保,该倒计时计,烧饭煲汤都ok了。

但是这电饭煲精没结束折腾。大概少了电磁阀的主动排气,某些情况、某些食材烹饪时它会溢锅。动静很大,很可怕,但不是炸,而是噗地一声,汤水从顶盖密封圈全面溢出,同时呼呼作响。立马断电降压,等打开后,发现内盖脱离

唉,继续折腾吧,也许是新换的压力开关,没调到最合理状态?也许是内盖密封圈老化了?“修”了小半年,果然要成仙。或者请大家评估一下,继续下去,我会在爆炸声中成仙?

网友A:
压力开关调整,拧铜柱调,也可能锅的加热盘不能下沉,看看吧

网友B:
应该是保护电路发出错误的保护信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开关调整,拧铜柱调,也可能锅的加热盘不能下沉,看看吧

能下沉。溢锅后我曾经趁热去看压力开关,铜柱被紧紧顶住,触点分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电路发出错误的保护信号了吧。

两块板子都这样?这概率很小啊

网友:
分离还能加热,仔细看看电路,没查到毛病, 不要乱动,可调原件这个还没有我的电压力锅难查,我修了一年多,最后发现二极管内部接触不良,现在一直正常

网友:
还有一个继电器触电粘连或控制三极管击穿不良

网友C:
噗地一声,汤水从顶盖密封圈全面溢出,,,,这个是压力开关的事,换了这货都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噗地一声,汤水从顶盖密封圈全面溢出,,,,这个是压力开关的事,换了这货都要调 ...

已经调了半圈,原则说是水开脱扣。操作起来挺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块板子都这样?这概率很小啊

把修过的动过的都再查一遍看看,8550,传感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修过的动过的都再查一遍看看,8550,传感器等等

动过的就是电源板和控制板。而且是整块换的。

调节原配压力开关是病急乱投医,当时没发现电磁阀问题,以为烧干水是因为压力开关不动作。现在换新的压力开关后,首先要调到合适位置。原则是水开始沸腾,浮子阀冒气时,刚好断开。但不好操作啊,总不能锅里有水就翻过来拧螺丝把?求方法。

另外也没什么传感器了:锅盖一个温敏电阻,和干簧管串联的,已经修复。温敏电阻阻值正常;锅底一个温度传感器,平时不动作的,防干烧用的,水烧干能自动停止加热,说明它也正常;还有一个温度保险丝,220v一进来就串联在零火线上,这个是死的。坏了连电都不通的。

所以电磁阀这种勃起,百撕不得骑姐啊。一通电就把泄压阀顶起,有无高人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过的就是电源板和控制板。而且是整块换的。

调节原配压力开关是病急乱投医,当时没发现电磁阀问题,以 ...

通电电磁阀就动作,检测电磁阀的控制电路吧。
还有,压力传感器不应该在水刚开时就断开的,水开了,产生蒸汽,锅内压力升高,到一定压力才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电磁阀就动作,检测电磁阀的控制电路吧。
还有,压力传感器不应该在水刚开时就断开的,水开了,产生 ...

您说的没错,压力开关我漏了一句,水开刚好断开。然后再往回拧半圈
控制电路应该没问题,拢共就2块电路板,一新一旧共4片,我各种组合的试了,都一样。没道理都坏了啊。

网友D:
一上电就泄气, 都还没气呢, 这个控制部份存在问题吧

实在不行,就再买台相同的回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上电就泄气, 都还没气呢, 这个控制部份存在问题吧

实在不行,就再买台相同的回来研究,  ...

还真没退市,买的到。

两块控制板、两块电源板都一样结果,逻辑上看是电磁阀嫌疑更大。可是断开电磁阀插头,一通电,电源板的电磁阀插座就输出12V了。这个症状真是奇怪?!

或者我对电磁阀的理解不对,我也搜索不到具体说明。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压力开关如果未调节到位,压力过大的话,泄压阀应该被顶起来排气才对,怎么直接就溢锅了?我现在更换了新的锅盖密封圈,再观察吧

网友:
一通电电磁阀就得电肯定不正常,应该在控制板外围有相关检测元件,仔细找找吧~

网友:
我家的美的上面就没有电磁阀,是普通电压力锅。盖子和锅体还可以分离。不知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退市,买的到。

两块控制板、两块电源板都一样结果,逻辑上看是电磁阀嫌疑更大。可是断开电磁阀插 ...

通电电磁阀通电逻辑上也是说得通的,高压锅通电后盖好锅盖开始加热电磁阀才断电开始密封加热也正常吧,否则一开始就密封怎么盖盖子呢?

网友:
我感觉是电路板子设计问题,很可能是控制电磁阀的三极管的到感应电压处于微导通状态,可以在控制电磁阀的三极管基极到地之间加个10k左右的电阻,从而仿制三极管勿动作通电!

网友:
似乎没看到压力锅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