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的 桌面USB充电站 拆变压器尝试解决 啸叫 问题,无果。

楼主(2019-11-01):
这是一位不愿意透露ID的 @zhkrid 坛友那边来的,本来不会叫的,之前被我摔了就一直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特别是晚上插着的米家摄像头红外灯启动之后就更大声

充电器

输出4USB,总输出可以做到10a+

平时用的最多就侧面这个拉线输出

另外一边这样的三头蛇,小电充电宝拆的,质量很不错

有个没用的电压表,这东西线补很足

后面没啥

打开

负载测试,700ma时候最大声,电流越大音调越高。过了1500ma就几乎没声了。也可能声音频率太高,耳朵已经听不见

多半变压器问题

电容放电,这东西有双电容,,,能量很大,所以拔电不能直接短接,等上两分钟再放电(曾经表笔被这玩意打个坑)

拆出板子

断开外部输出线。外部输出线接的地方有个独立的π型滤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扒皮

不好操作

整个变压器干下来

继续扒皮,铜皮?

有个铜皮,减少漏磁的?和高压侧不知道哪里相连了,没去看

拿下来

扒皮干净

502准备一下。

哎哎哎哎哎哎哎!!!!黏上了!!!!

黏好之后重新包装好

铜皮不能少

铜皮外面再来

放回去

负载,,,屁用没有

可能是emi问题,emi都拆了短接,都没用

算了,补焊加固一下USB,不要一事无成。

哎!没锡了。。。。明天去工程部拿一点回来。

换个更加合适的dlink AP外壳,,,今天就这样吧。被迫停工。

补充:加了胶水没用可能是一开始里面没干透,现在过了几天好像感觉。。。没啸叫了??没留意。

网友:
可以试试电路板三防漆软胶,补胎软胶和502硬胶等。再不行用建材可固化硅胶灌封,建议半透明的中性胶,白色的酸性胶可能腐蚀电路板。

网友:
我原来有个充电器按住电容就没声音了,换的电容

网友:
你这样放电迟早出问题

网友:
我也是做了一个4口的,是用在老黑那买的两个5v3a做的,感觉4个口还是太少了,找不好合适电源,打算做一个8-10口的。

网友:
开关电源叫,是开关三极管再响,声音很尖,上年龄的人好多都听不到。

网友:
换输出电感吧,它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