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种高标电动车控制器拆机对比,120°相位角和60°相位角

楼主(2019-11-01):
爱玛车。

博世二代轮子,60°静音轮。

拆开放控制器的地方

控制器闷在里面,无法透气。所以我在外面那个盖打了洞

定位器。。。

控制器

60的

线一坨

拔掉

在控制器垃圾堆里面找找,

找到个120角的高标,也是爱玛车的。。。。。哦不,台铃。

一起拆开对比一下吧。

拿出来

这种弹性固定mos的结构,拆的时候很爽,装的时候心态火葬场。感觉这样散热还不靠谱呢。。。

正面标准结构

背面没啥。

磨砂单片机

磨砂mos

那么120的看看

打开,正面没啥

背面也没什么

正常的单片机

正常的mos

就这样吧。。。。。没啥区别,可能就是单片机程序的区别

网友A:
谢谢分享,就这破芯片还打磨,厂家有这功夫还不如想想如何改善散热来得实在

网友:
mos管居然都打磨

网友:
CPU和固态硬盘颗粒的改型号技术,只用在了mos管上比较少见,大多数是单片机改型号防止反向工程。

网友:
谢谢分享,芯片还能打磨,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就这破芯片还打磨,厂家有这功夫还不如想想如何改善散热来得实在 ...

这叫独创散热,哈哈

网友:
打磨了可以赚售后的钱

网友B:
现在的控制器不都是能自学习的吗?
还有做死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控制器不都是能自学习的吗?
还有做死了的?

这种品牌定做的产品确实不一样的,高标的控制器几乎没得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品牌定做的产品确实不一样的,高标的控制器几乎没得玩

高手的话可以改单片机程序试试

网友C:
一个双模控制器几十块,去修车店连工带料都花不了六七十块,还不用自己动手,厂家打磨芯片我是实属想不通,这玩意儿都已经烂大街的了,难道还会有谁不开眼的去进一个不挣钱的行业?

网友D:
那个卡mos管的弹片我拆了很久,还把mos管给拆坏了
本来想把街兔的换上去,结果找不到转把信号线,两个控制器都玩坏了。。

网友D:
叮当出行电动助力车在轮子离地高速旋转的时候突然放下去,然后就不转了,控制器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
我把山地车装的500w控制器接上去,速度稍微快了一点,但还是挺慢的,就让那辆车去吃灰喽,放寒假再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个双模控制器几十块,去修车店连工带料都花不了六七十块,还不用自己动手,厂家打磨芯片我是实属想不通, ...

这边修理店收费80-100,换控,350-5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个卡mos管的弹片我拆了很久,还把mos管给拆坏了
本来想把街兔的换上去,结果找不到转把信号线,两个 ...

控制器板子上一般有丝印定义每个接线是啥用途的,汉字简拼首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叮当出行电动助力车在轮子离地高速旋转的时候突然放下去,然后就不转了,控制器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
我把 ...

突然落地,相当于有个突然的大电流给控制器冲击。一般电动车都不允许这样,我也这样爆过控制器。对于慢的话,这东西有个25的速度已经很棒了,毕竟人家是个走行星齿轮的车子。不是那种外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板子上一般有丝印定义每个接线是啥用途的,汉字简拼首字母

参考本帖。看上面高标控制器丝印,全是数字,数字用完了就字母数字完全没法找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本帖。看上面高标控制器丝印,全是数字,数字用完了就字母数字完全没法找定义。 ...

牛掰,看来我拆的还不够多,厂家套路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边修理店收费80-100,换控,350-500w

什么地方,手工费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地方,手工费这么贵

长三角,越来越贵了,补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