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废品站 一个快递箱 换了个欧普吊顶模块LED顶灯,更换驱动超功率修复

楼主(2019-11-01):
灯的参数,12w

驱动参数

不亮,插电有bia一声,驱动高压部分正常。可能灯珠不行了

打开

柔光

灯板

灯珠

电木差评,不是铝基板

驱动,,居然灌胶

拿出来

背面

没输出

灯板上50v也不亮。。。

切开驱动

不好扣

清理背面

把大件拆下来

emmmm。。。。不会修

看到芯片旁边pcb有点腐烂

补线

装回

不行啊。。。

找个cob灯驱动,碰碰运气。。。

这样的驱动

哦吼。。。

电压很高

电流小。典型高压小电流。实测是20w,在温度上去之后降到18w。灯板温度在45以下,不怎么热,问题不大。

封装好。。。

装回柔光,这个柔光很一般般,装了亮度明显暗了

测试亮度

很好!

网友A:
不错,起死回生,有空救活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起死回生,有空救活电源试试

那玩意应该芯片废了

网友:
欧普的灯珠除了显色稍差一些外,其它一般还行,品牌产品

网友:
乍的一看,还以为整块是铝基板,这散热无敌了,原来是玻板。
没M了

网友:
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B:
这电压高了对寿命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驱动的电压是70-120V,你用50V怎么能驱动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压高了对寿命会不会有影响

肯定会有的,不过我看温度不高,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C:
可惜个好电源,让楼主给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个好电源,让楼主给废了。

本来就废的,怎么说的上是我废的呢?

网友:
不错 这大板子肯定不给你用铝基板 特色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
败家纸儿,这样会不会不防水儿

网友:
顺便楼主的AVC风扇也可以利用上,取3串灯珠的位置10V电压,焊上一颗风扇加强散热,只不过3串灯珠有点频闪。

网友:
驱动就那么几个元件也好修啊

网友:
这个柔光很一般般,装了亮度明显暗了,是,我也有这个体验

网友:
改下采样电阻,这种pcb散热差。。。还是降功率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废的,怎么说的上是我废的呢?

修一下,构造挺好的,用料也实在,为何不修一下,而是先拆件?

网友:
换了个欧普吊顶模块LED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