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松下笔记本CF-SZ5

楼主(2019-11-01):
对松下笔记本的好感是从N10开始的,第一次感受10小时的待机,还是在2代I5的机子上,那感觉真爽。
近日发现二手SZ5价位进到2k,迫不及待搞了一个低配,I5 6300U + 4G内存(板载,无法升级),没要硬盘,因为手上有一个intel的传家宝系列,需要拆机更换
整体重量不到1kg,新机续航可以到15-20小时左右,16:10屏幕,1920x1200,usb三个,VGA+HDMI,nice

电池损耗28%,估计第一任没开松下的传家ECO模式

把背面所有螺丝拆下,就可以开盖,没有任何卡口,但是传家三防仍然不变,低配硬盘是2.5接口,不带光驱

8260 网卡+蓝牙

留了一个M2接口,sata总线,可惜缺了接口,松下就是这样,配置不到,绝不留下可以扩展的东西

edp标准接口

主板真小吖

蛋痛道ddr3内存,留了位置,不知道bga两颗上去认不认

硬盘装上,小背包一背,图书馆,超市,不要太轻松

网友A:
松下的确实不错,我喜欢他家无风扇的,在当年是体积小的。整体发热大,里面好像每个芯片都很热,但室温就是40度长期开机都不死机。

网友B:
什么CPU?重量1公斤续航20小时怎么做到的?

网友:
这电路板工艺比联想咯些垃圾高出不只一档

网友C:
我们这些警察车都是配备松下的,别的牌子不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确实不错,我喜欢他家无风扇的,在当年是体积小的。整体发热大,里面好像每个芯片都很热,但室温就是 ...

配上固态硬盘,基本上没有机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些警察车都是配备松下的,别的牌子不用的!

这个回复让我愣了很久,原来他是说美帝的popo

网友:
这配置竟然还有16比10的高分屏,太难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CPU?重量1公斤续航20小时怎么做到的?

I5 6300,厂家宣传,我这块中损损电池,普通应用大概能撑大半个工作日,所以全新电池还是挺有可能十多个小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确实不错,我喜欢他家无风扇的,在当年是体积小的。整体发热大,里面好像每个芯片都很热,但室温就是 ...

松下以前有体积小巧的吖?印象中全是这样的厚砖,不过都不重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D:
配上固态硬盘,基本上没有机械的问题。

风扇是机械的,也是怕震动和挤压的

网友:
板载内存,这点真的很遗憾,12寸机器能配置光驱,只能牺牲体积了。12寸还是高分屏,大大的好评!

网友:
我还在用sx2 这个圆形触摸板习惯之后真心好用 我一直ECO模式电池至今耐操 用了4年了 后面应该还用松下 日本企业都这样 没有的东西 什么都给你删除 电容电感都不放过,内存附近的电容也都只有空焊盘  我本田车micu 把中控锁按钮省掉了 里面的lc电路的电容电感也都是空的 成本扣到极致

网友(2020-01-23):
找2个一样的内存新品焊上去 会不会成 8G 呢。

网友:
三防?看着不像。。做工倒是蛮不错的。。本子这种软铜膜排线确实不多见。。看电池像是18650?

网友:
日文键盘,不错。

网友E:
松下的真的是特性明显,公家配的CF31S平常嫌弃是累赘,在新疆零下27℃环境能开机查设备故障码,就体现出价值了,破提手有B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下的真的是特性明显,公家配的CF31S平常嫌弃是累赘,在新疆零下27℃环境能开机查设备故障码,就体现出价 ...

很有感触,松下是典型的工具机,随便扔哪里都不担心磕着碰着

网友(2020-08-06):
楼主写一个详细的使用评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