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投影仪上边或者下边模糊怎么调??

楼主(2019-11-01):
投影仪上边或者下边模糊怎么调??
NEC的短焦距投影仪
这样子 下边清楚了上边就模糊了,上边清晰了下边就模糊了
怎么搞,对焦不准吗斜了???
就像这个样子。

网友A:
试试不同的投影距离看看会不会有缓解,这个看着像是镜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同的投影距离看看会不会有缓解,这个看着像是镜头的问题!

差不多,只是投小了没那么明显,难道是树脂镜头变形了???没得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只是投小了没那么明显,难道是树脂镜头变形了???没得搞了

估计比较难,可以闲鱼买个拆机配件试试看

网友B:
投影机与墙面要垂直,投影幕布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机与墙面要垂直,投影幕布要平。

不是这原因 ,直接投的白墙

网友C:
我不懂,你试转动一下镜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你试转动一下镜片看看。

转不了的

网友(2019-12-26):
这个就是投影机和墙面不是90度造成的。自己调整角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