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实验一下HT7027

楼主(2019-11-01):
看矿坛有人玩,我也来试试,其实和锂电保护芯片没什么区别

先简单测试一下
加4.8v电压,led不亮

3.6v

2.4v电压,led亮了,功能没问题,就是测量检测太不精确了

好歹找个电位器来控制电压,3v,led没亮

2.7v,led亮了,说明大致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就是监测2.7v的

2v时还能亮

它的静态电流是3ua,和说明上基本一致

样子就是一个三极管外形

试着把它改成3.6v左右阈值检测电压的

3.6v,还没亮

3.5v亮了,但是电压却下降了,因为线组实在太大

另一种改变检测电压方式,用二极管

比正常2.7v约高出0.4v

直接使用的话就是大致2.6v
左右亮起

加大电压,到2.7v依然亮起

大约2.8v才熄灭,有一定的回差

测一下二极管方式的静态电流,竟然是60ua,不是3ua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二极管反向漏电这么大吗?

改后的电路

大致就是这样,似乎没什么用

网友A:
3.6v左右阈值检测电压
是不是可以用HT7033或HT7039?

网友:
竟然还有小三极管封装的保护芯片啊,以前只认识DW01

网友:
人奸时间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左右阈值检测电压
是不是可以用HT7033或HT7039?

可以的,不过我没有,哈哈

网友:
设备真全啊

网友B:
木有原理图,感觉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原理图,感觉就是耍流氓!

哈哈,就那么几个元件,都在那里摆着呢,还要电路图,不是侮辱坛友智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就那么几个元件,都在那里摆着呢,还要电路图,不是侮辱坛友智商吗 ...

这不是奸人同学偷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