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TCL电视机这种现象该怎样修复?

楼主(2019-11-01):
TCL32寸液晶电视机,开机时屏幕左面出现白屏,50分钟左右图像正常,
屏幕还存在黑条纹状,换过逻辑板还是一样,谢谢!!
上图了。

网友:
按一下屏线,还不好的话,扔了吧。

网友:
面板挂了吧

网友:
感觉COF触点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屏有问题,个人无法处理,得找专门压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