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不打火,拆开发现是微动坏了,修!

楼主(2019-11-01):
警告!警告!前方高能!
请勿饭前、饭中、饭后观看,别怪偶没提醒哈!!!

这段时间家里坏了不少东西,先是卫生间灯闪,上周末自行车漏气,前两天燃气灶又不打火
还有几个播放器要打理,把偶忙得够呛

先上修燃气灶
话说才表扬了美的,结果没几天美的燃气灶就给偶颜色看
是右侧灶位不点火

左侧正常

开盖

开关有防水罩

左侧正常,点火器没问题
最大可能就是右侧微动了

拆开,好多蟑螂屎
胶饵、蟑螂屋、粘板都用过了,仍然扑灭不干净

微动形态明显不正常,压柄明显塌下去了

拆掉盖子和转轴,才能取下微动

微动的键帽已经掉进去了

先短路试试,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短路就点火,就是微动坏了

惠达的微动开关

翻箱倒柜只找到这两个
左侧这个还将就能用,但拆开看质量不行

还是修原装这个微动
拆解另帖再发

原因是弹簧断了,就用上面那个的弹簧来代换,就是稍微长了点

楼下继续

楼主:
把新弹簧换上去

按键动作正常

测下微动两端

接触电阻好像有点大

先焊上试试

按下正常,就这样先

回装

装好测试

点火OK

用螺丝刀短路微动时,发现微动处火花很大,貌似这个微动并不是接的点火器控制信号,接地的可能性大
为了保险,还是下单撸几个微动来备用,免得拆东墙补西墙

网友A:
强势插楼哈哈哈哈,换弹簧不错

网友B:
原来燃气灶有微动,开眼了

网友:
是电子打火吗?咋没看到电池

网友:
楼主图片红线圈的线是什么线?有什么作用?断了用铁线代用可以?

网友:
我家煮汤或煲螺不注意老是会溢出基本上一年要换一个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点火针的地线,硬的,材料应该是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是热电偶的地线

网友:
我的电饭煲里有个类似的微动,越来越难找到同规格的了。

网友D:
我的现在也不打火了,每天用打火机助点

想修修不到, 灶头上的那几个螺丝纹丝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势插楼哈哈哈哈,换弹簧不错

这替代弹簧不好找,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了

网友:
还是不上电池的灶方便,和打火机一样的打火方式,热电偶维持导通。

网友:
原来里面是弹簧,还以为和鼠标用那种差不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燃气灶有微动,开眼了

这种普通的应该都是用微动,也许高档用的是光耦吧

网友:
那么小的零件也能修,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现在也不打火了,每天用打火机助点

想修修不到, 灶头上的那几个螺丝纹丝不动, ...

双十一买新的

网友:
潮湿+脏污=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