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二图流)终于给小电自加上了电压表

楼主(2019-11-01):
去年就说加  买了个三线的找不到低压供电  过了快一年又想起这事

这次直接买个二线的 据说最高支持120v

电压表接在了led大灯的正负极  这样开灯时才显示,免得干扰骑车。如果想中途看一看电压情况,开灯一下就清楚了

开孔是难点  也是唯一的位置容不得半点差错 刚刚装进去不多不少

做完挺满意的  心愿达成、

网友:
我以前的电瓶车也是加了个电压表

网友:
我要看电流表

楼主:
有电流电压一起显示的那种

网友:
给你说个供电的方法,买电动车转换器10包邮,或者找山寨5v usb充电器,基本40v就可以启动

网友:
注意防水哟,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下雨就麻烦了

楼主:
下雨有车披罩着,不怕  没改装之前就有   如果中途下雨,随便找个鞋套套上边也是可以的,还自带收缩

网友:
我加的是电流表。主要用于检测爬坡电流,平地电流,及不同速度下的电流。
控制器限流是33A。
我加的是一个vc890,用外置5毫欧的康铜丝做检流电阻。万用表的200mv档检测电压,换算成对应的电流。

楼主:
加了电压表感觉除了装逼也没啥用 一加油门就掉电压   一回转把就上升   根本起不到判断作用      别学我 纯属折腾

网友A:
电压表取转把的恒定5V就行,不管电池多大应该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取转把的恒定5V就行,不管电池多大应该都没问题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电压表感觉除了装逼也没啥用 一加油门就掉电压   一回转把就上升   根本起不到判断作用      别学 ...

对,太对了,没用

网友:
买过一个高压的电压电流双显的,结果想弄双向显示的,就是充电和放电都显示电流的时候,响了

网友:
你这个是LED灯,里面应该有12V的转换器